问问大家401+9650 陀螺感度调的多少?

楼主(2007-05-19):
如题,我的机陀螺感度49,飞机起飞1分钟内尾巴会时不时快速摆,后面6分钟就没事了,一切正常...

以前感度49没有问题的啊,可现在不行了,昨天问了高手,大家说陀螺感度太高了,今天调到40了还是有摆的现象..

不知怎么搞的...请各位朋友老师指教

我用的FUTABA 6EXHP

网友A:
401上面的感度要调到0.然后在控里调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01上面的感度要调到0.然后在控里调感度

哥们,我是这么做的...没有错...可问题还在..

网友:
1分钟到6分钟油门的位置是一样的吗?会不会是转速不够或者皮带太松了道致尾浆转速不够锁不住..所以后面你飞起来有惯性转速上来就不摆了

网友:
401上面有感度吗?那是延迟和限位啦

感度其实和油门曲线是有关联的,如果用Bob White的油门曲线,401的配合56HB或3153,感度只要37、8就可以了,模拟舵机还要加上60%左右的延迟,切Idle的话感度可以降到32-35

象你这个情况,俺觉得应该和电池有关,刚开始放电的时候性能好,大桨转速高,感度就嫌高点,放电1分钟后电池性能略有下降,大桨转速稳定了,感度就正好了,所以俺建议你继续调低一点感度试试,有时候就差这么几个百分点,呵呵

另外,9650是相对速度较慢的数码舵机,可以考虑加点延迟的,具体要根据你的机机调,没有固定参数可以参考的

网友:
延迟=感度 功能是一样的.叫法不同而已.如果是用普通舵机就调这个了

楼主:
回楼上两位老师的话,我是在控上面调的....感度49....

我再试试看,皮带我检查过,以前是有点送,弄紧了些还是摆尾....而且还是只有1分钟的样子在摆尾...后面就好了..
我是初学,只是练习悬停.....油门基本上在55%左右.......看见那么多大肚子电池,我只敢飞8分钟.....电池质量造成的可能性很小....
我记的一个现象,就是稍微一加油门就会左右摆摆,锁的不很稳,但也能算锁住....

网友B:
我也这个配置,飞得很稳呀,急加油或减油,尾巴都不会动。
401上的都是0
控上为72%

网友:
看看尾控制组是否顺滑,我试过尾巴的球头扣没扣好,就就类似的现象

网友C:
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,起飞开始追尾,但不严重,过1分钟左右就OK。
原因到现在也不知道,尾巴也很好,皮带松劲业合适。

JR 9X2,401 + 9650,延迟 70,感度78,限位就不说咯,没啥用

网友:
汗。。。我的感度从买过来就没动过。。。

楼主:
靠~~~今天检查了,皮带,尾轴承,球头扣都没有问题,还是摆,一加油门就摆....

现在是要飞2分钟才会不摆了

控上感度我调来调去的,在49%--40%之间,只要不乱摆了以后调到哪尾巴都很稳啊....太郁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这个配置,飞得很稳呀,急加油或减油,尾巴都不会动。
401上的都是0
控上为72%

明天我也试试调高点.....你的72%......比我的高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,起飞开始追尾,但不严重,过1分钟左右就OK。
原因到现在也不知道,尾巴也很好,皮带松劲业合适。

JR 9X2,401 + 9650,延迟 70,感度78,限位就不说咯,没啥用

我要好好参考一下

网友:
JR 9X2,401 + 9650,延迟 50,感度65

网友:
电池问题,建议换块新电池试试

楼主:
报告一下,此问题我已经解决了...

我的问题如下:
1,  大桨固定T型架变型了,导致高速下机会抖动(目前还没有解决,正在考虑买GL的还是别的,原厂的买不起了,有经验的朋友麻烦指个方向给我,谢谢了:loveliness: )
2,  401底部的海绵双面贴由于老拆机变薄了,导致机抖动时干扰401正常工作.(换了个新的双面海面贴尾巴乱摆问题就没有了 )

感度以前是调好的,所以根本不是感度问题,就是一加油门机就会抖的更厉害一点(低频的,不注意看不出来),401跟着一起抖了所以就乱摆了,至于为什么后6分钟就不抖了,我也搞不清楚,大概是401适应了吧....

网友:
电池问题,不同的电池锁尾多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