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接反了,一阵清烟伴随着火花及劈啪声,我的ESKY 103A挂了……

楼主(2007-05-19):
今天头皮有些发昏,夹鳄鱼夹的时候没注意极性,一阵浓烈的焦糊味过后我的充电器挂掉了。,便宜货就是便宜货,连个保护电

路都没有,串个二极管也增加不了什么成本,厂家也太抠门了。

拆开一看,DC-DC集成块烧的都裂开了,电路板也烤糊了一个好大的一个黑疤,DC-DC烧了估计后面的电路应该没有出问题。查了一下

型号,MC34063,超廉价的直流转换器,据说销售商都不想卖这种东西了,实在是没有利润,K片售价3毛左右,汗!到电子城跑了一

趟,零售1元一个,为了一个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营业员,只好要了五个。

回来以后把尸体拆下来,把新的换上去,通电试机,一切OK鸟。

希望给使用这个充电器的模友一些经验,特别是使用鱼夹的要小心,别把正负极搞反了,否则必死无疑!顺便说一下,这个充电器不是平衡冲,我量

了一下各单元之间的电压最高可相差0.02V左右,所以还是再搞个平衡冲比较好。今天在电子城转了一大圈,觉得用一个20W环变(很容易改次级绕组)

加三个LM317就可以自制了,成本也不会超过三、四十元。

网友:
LM317能充电吗?我之前试了好象是不行的啊。。。

网友A:
差0.02可以接收吧?

网友:
 有钱人用平衡充,我们就用镍氢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0.02可以接收吧?

同意!我认为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!

网友:
LM317 可以用的,以前我都用来充镍氢

网友:
LM317可以接成恒流充电的方式,稳压要用TL431才行

楼主:
LM317可以的,输出端串个电阻就能恒流充电了,好象本版老帖子里面有。

网友:
汗,大家的动手能力都很强啊!

网友B:
插座到34063是电阻和电感,34063输出有二级管,所以才只是坏了34063。。

你为什么又忘记加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插座到34063是电阻和电感,34063输出有二级管,所以才只是坏了34063。。

你为什么又忘记加了呢?

里面地方太小,不好加。直接在输入电源线上串个二极管,加外面。

网友: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无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
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
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
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
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██支持无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无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无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无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无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无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无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██支持无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支持███支持无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██支持██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无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█支持无
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████支持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里面地方太小,不好加。直接在输入电源线上串个二极管,加外面。

我现在收到的KING2套装机内的充电器已经增加了保护一个二极管,看来这个帖子还是让EKY改进了。

不过这个充电器充电部分采用的是LM324 4运放,精度可能不会比采用单片机或者是锂电池充电专用芯片的高。平衡充的能力也比较弱。

买ESKY的充电器,还是买0852比较好,真正的平衡充,采用独立DC-DC4路设计。价格也不贵,淘宝上145元。

网友:
这个我两年前已经试过了 但是ic买了3块一个 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