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尾轴齿轮和轴承之间的虚位怎么解决最好

楼主(2007-05-19):
这好象是SE的通病

今天把尾管座倒着放了,顺便就把尾波箱也拆了。
想看看怎么才能减小虚位,当时的想法就是加垫片,大大小小的垫片试了不少
就是效果不好,螺丝上紧了尾轴也很紧,甚至都很难转动
正当我就想这样装上,管他虚位不虚位的时候突发奇想,把尾波箱上那3根连接柱磨磨短试试

哈,不试不知道,一试效果奇好!重新装上后虚位没有了,而且尾轴转动也和有虚位之前一样的
顺滑

但值得注意的是,连接柱要一点一点的磨,直到没有虚位但转动同样顺滑就可以了
否则磨太短了就麻烦鸟

网友:
嘿嘿,其实上下那2根完全可以拆掉不用的,看看JK改的,省事吧?

网友A:
不过要是换俺的办法,其实也相当简单,尾轴上点一滴R48,插入尾波箱轴承即可,一点点就够了哦

换尾轴的时候稍微加热一下就能正常取下了

楼主:
拆掉2根不会影响强度吗,我也试过,总觉得就一根不太保险,所以就只有磨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过要是换俺的办法,其实也相当简单,尾轴上点一滴R48,插入尾波箱轴承即可,一点点就够了哦

换尾轴的时候稍微加热一下就能正常取下了

我在尾轴上涂了薄薄的轴承胶(不知道是不是R48),效果也是不错。

网友:
两边加装止推轴承就好了

网友:
我也刚解决了这个问题,不过我没有你这么的复杂,我的是副产的尾波箱,我把副产的两颗轴承换成原配的亚拖轴承问题解决了,现在成了原配的有虚位了,副产的很精确,

网友:
你这样拆下两根肯定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