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0V小电磨改220V

楼主(2007-05-19):
今天忒无聊,把110V的百德电磨改成了220V,高兴了没一分钟突然想起:30元+15元快递买的变压器多余了,,,后悔得恨不能再改回去。但是又太懒,不想改了,直接插220V还是方便点,回家要用电磨的话,揣裤兜就带回去了。

把R*630换成150K居然就搞定了,还是个1/8W的普通电阻,嘿嘿。不敢独享,,,

谁要这个笨变压器啊?我用不上了

网友:
 这个都可以通用?得伟的也是这样的?

网友:
呵呵 谢谢8-3 我也改一下试试 我也挂着个110V变压器用呢 特麻烦 帮忙看一下 你的是这样的吗

楼主:
 不是这样的,我的旧很多啊,,亏大了

楼主:
果然不一样,我的调节只有LMH,没有123,,,惨了,,,没定阴切了?

网友:
我的也是旧的 这个图片是我借的 呵呵 不过我的和这个是一样的 6级无极调速

楼主:
DJ啊,别逗我啊,6级无极调速何解?
注意安全啊,强电哦,,,我调试都是用儿子的作业本包着磨子摁住,,,

网友:
问楼主2个问题可以吗:1、图上的二极管和可控硅的型号是什么的?2、这样的接法应该算是脉动直流,运行后噪音是不是比原来的要大呀?
谢谢!

网友A:
我几年前做的3000W 的调速器,220V/110V都可用

楼主:
9楼:
2级管有5个,其中4个是全桥,就是4个一体的。还有个的触发二级管DB3。
可控硅装了金属散热片的,我没拆就不知道型号,,,理论上是600V20A的参数就差不多了。当然也是越大越好。
10楼:做工思路很不错,但是感觉不是很方便。万一搬错档怎么办?还有就是不美观,做个多用插座式的可能更好看点。你这个是装墙壁上的吧
刚才有看了看电路,发觉把630去掉,把电位器下面的120K搬到630的位置。目的就达到了,还多出颗630电阻来,哈哈,,,不过如果电位器接触不良或断路,可能导致电机不转呢,,,

网友(2007-10-22):
多谢~
偶也刚买了个百得电磨,马上拆开瞧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几年前做的3000W 的调速器,220V/110V都可用

就个外壳 ,电路图呢

网友:
改造成功,再次感谢楼主

网友(2008-07-16):
不错!成功了!但是r*630在左边,不在右边!差点烧机!

不错!成功了!但是r*630在左边,不在右边!差点烧机!改造后好用得很!

网友:
最好不要这么用,还是用110V变压器比较保险,原因是220V时脉冲电流比较大,一方面
是震动大,二是火花大,碳刷损耗大。

网友:
能人多阿

网友:
个38蛮会折腾的嘛,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发烧狂人兄弟的产品已量产了

网友:
请楼主赐教!

请教楼主,不知道楼主原先用110v时的电机声音和现在该后的220v的电机声音又没有不同?我直接该220v了!110v什么情况没试过,不知道是不是像有人说的:脉冲电流大,噪音大!

网友:
呵呵,我买的是国产电磨

网友:
还是没看懂

我有一个110v的电机,想直接接220v,大侠 能不能手绘个电路图?实在没看懂1楼的图

网友:
顶一下做个记号,以后留用

网友(2008-09-09):
 我的也准备改  110V变压器烧了

网友:
还是用调压器吧.

网友:
还是没改成功  图纸和你的有出入  我的是1到6无级调速的 接上220V就转一下 家里的电就跳闸了

楼主(2008-10-22):
这个1--3还是1--6是厂家的障眼法.内部是个电位器而已,没有什么档位可言.
如果图纸有出入,请拍个你的电路照片,双面裸照.我看看有什么不同.
另外木工论坛有朋友提到我的图有错,说R360和W电位器画反了,导致他开始改装失败-------R360和W是串联的,退一万步说是画反了,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区别.那朋友不会把W当电阻给换了吧,,,,,
所以大家改前,改中,改后一定多细心检查.图画得是不好看,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错误.而要改的地方也很简单,就是找到和电位器串联的一颗电阻,它的阻值好象是是360欧姆,你把它换成150K电阻就可以了,改装就全部结束--------有朋友说改后转速高了许多,声音很大,就把150K电阻换个更大的,如180K,220K
最后提醒,电磨是告诉运转的机器,高频震动很厉害,一是尽量不要当电钻使,容易发烫烧毁或打断钻头.另一个更要注意,里面有个带散热器的可控硅器件引脚会因为高频机械疲劳导致断裂.大家该咋咋地吧.我的断了俩次了,三个脚都连上一截导线它才老实点

网友:
好我喜欢

网友(2009-10-20):
虽然看不太懂,但还是多谢指点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用变压器的可靠!

网友:
我就用东成的电磨

网友(2010-05-10):
这个有用

网友:
这么简单就能改好?不会有什么隐患吧...
我买得第一个百得电磨,就是改了220V的,收到后开始没事儿,后来调速的时候打火烧了...

网友:
改装的我也没试验成功 一会就挂科 现在用220V的

网友B:
这么改稳定吗?

网友C:
用调压器比较靠谱,否则脉冲不平滑,碳刷坏得快

网友D(2012-12-28):
手头上有几个110的达美,还有个欧洲的不知什么牌子220v的,可惜没夹头和锁紧头,达美的偏小了换不上,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