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一下有Esky LamaV4的朋友

楼主(2007-05-19):
我的机子刚到,接上电源后先是红灯亮,然后是红绿交替,是什么意思?
说明书上没有,只有先绿再交替的(没电)

还有发射机上面的灯最右边不亮是什么意思?正常?

楼主:
我摇控器没开,jj接上电源,摇了一下,桨就转起来了,一顿一顿的,伺服器那里也自己动,是不是正常啊

网友:
果然是新手.要先开遥控器.才能插上电.飞机

网友:
遥控器上面的灯是遥控器电量灯..最右不亮就是你遥控器里的电池电少了点洛

网友:
遥控器 电老虎 8节啊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摇控器没开,jj接上电源,摇了一下,桨就转起来了,一顿一顿的,伺服器那里也自己动,是不是正常啊

因没开遥控器,受到了干扰。要先开遥控器,并将油门摇杆处于最低位置后才能接飞机的电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摇控器没开,jj接上电源,摇了一下,桨就转起来了,一顿一顿的,伺服器那里也自己动,是不是正常啊

不开控,机机就没人控制了,当然会自把自为的动了,小心她偷偷飞走呵!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晶片掉包装盒里,没插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:em17

别外桨裂了能用透明胶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晶片掉包装盒里,没插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:em17

别外桨裂了能用透明胶补吗?

红绿灯闪烁有两个情况:
1)锂电没电了;
2)发射机未开或相当未开(如LZ)
开机方式:
1)先将油门放到最低;
2)打开发射机电源
3)接通飞机电源;
另:下面四个开关千万不要乱动,否则可能会比较惨的;

网友:
最好换新的:LAMA4有备用桨;(我有单独买了A/B各六片备用,LAMA非常抗摔)
实际上LAMA4的桨开裂影响不大,但应该养成好习惯,将来大飞机使用带伤的桨会很危险的,如果大桨射了。。。。

网友(2007-10-21):
白线是接平衡充的,充电用的

网友:
不对吧,那是天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