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现在下载FUNFLY的录象都没声音的

楼主(2007-05-19):
http://runryder.com/helicopter/rrTV-Photo/funflies/Align2006/
会不会文件下载过程中损坏了

网友A:
有声音哈。我全部都下载下来看了的。应该是你播放器的原因。。。安个暴风影音试试。。应该可以。。如果没声音,就安REALPLAYER。。试一下这两个,应该有一个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声音哈。我全部都下载下来看了的。应该是你播放器的原因。。。安个暴风影音试试。。应该可以。。如果没声音,就安REALPLAYER。。试一下这两个,应该有一个行的。

以前下载的时候都正常,现在就都没声音了,播放器偶也都试过了。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静音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