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飞的油门舵!!请大侠帮助!!

楼主(2007-05-19):
我用的是XTR 的模拟器   其他通道很正常    但一推油门就   1236  通道一起混控了 使得飞机  一飞就往前栽地   请大侠帮我调调吧!!!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啊!6A  6C  还是9通的啊!飞的什么飞机固定还是直机!

网友:
应该是6C吧!!!没调到固定翼状态!!!

楼主:
好像行了  但是不能3d啊   怎么办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XTR 的模拟器   其他通道很正常    但一推油门就   1236  通道一起混控了 使得飞机  一飞就往前栽地   请大侠帮我调调吧!!!

你好!
FT06-C在CCPM直机状态是3对1、2、6混控。
如想不混控设为固定翼状态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