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做的纸飞机,请各位帮我看看能否飞起来

楼主(2007-05-19):
参考了论坛中的纸飞机,下午我也做了一个,因为外面一直下雨,没办法去试飞。
我是第一次做飞机,麻烦各位给点意见,这个是否能飞起来。如果要改的话,应该怎么改,改好后明天去试飞。谢谢各位先。

网友A:
有创意!电池放哪里?!

网友:
 呵呵 飞一下不就知道了 注意电池放好后飞机的重心位置要找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创意!电池放哪里?!

电池有保护色耶!

网友:
肯定能飞,楼主爽飞后回来发图哈!·

网友:
设计有新意

网友:
可以飞,中心控制在 40~50 % 就行
等雨停了,你拿到KJY(科技园),我帮你调试!~

网友:
电池 看见了 在那 鸡头上

网友:
搂主我也深圳的,关于纸飞机 有点心得
看我做的
http://www.mx3g.com/viewthread.p ... ghlight=%2Bzhanfeng

楼主:
只要一到论坛发帖,就一定能感到论坛的温暖!!!
很感谢各位的回复,特别感谢  zhanfeng   朋友。

顺便问一下,科技园的场地具体在哪里啊。下次我要去拜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.......等雨停了,你拿到KJY(科技园),我帮你调试!~

我在南山区,离科技园很近,报名学习可以吗?

楼主:
天气一直下雨,我的纸飞机还是没办法试飞

网友:
是哦,等啊,都被这场雨耽误了这个周末哦!~

网友:
只要马达好,床板也能飞上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电池有保护色耶!

总算是找到了.

网友:
有做带上反角的纸飞机吗?

网友D:
1、感觉舵面有些大,舵量可能要小一些。
2、电机推力线没有一个有力的固定方式,震动后推力线会变,建议从瓶盖拉一根碳杆到机底做固定
3、电机用的是21g那个无刷吧?纸飞机动力要强劲才好飞,否则很难操控

楼主:
下午去试飞了,没飞起来。。

没动力时平平甩出去,飞机就一直向后翻跟斗,调节重心也没有效果,不知怎么回事。
加了动力再甩更加不行,不过3.4米远就落地了,甩几次后飞机就不成样子了。

此次飞行暂定失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、感觉舵面有些大,舵量可能要小一些。
2、电机推力线没有一个有力的固定方式,震动后推力线会变,建议从瓶盖拉一根碳杆到机底做固定
3、电机用的是21g那个无刷吧?纸飞机动力要强劲才好飞,否则很难操控

谢谢指点,下次重新设计一下。

网友E:
最怕推力线变呀,所以必须双杆固定马达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怕推力线变呀,所以必须双杆固定马达.

这个我赞成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、感觉舵面有些大,舵量可能要小一些。
2、电机推力线没有一个有力的固定方式,震动后推力线会变,建议从瓶盖拉一根碳杆到机底做固定
3、电机用的是21g那个无刷吧?纸飞机动力要强劲才好飞,否则很难操控

1、舵面确实打了点,稍微裁剪点,保留4cm 宽比较合适
2 、电机固定确实不牢固,采用双杆,会好很多
3、那个小无刷(易飞C20KV2400)套装,动力很强悍了!
4、我手里红了的那个纸飞机基本没毁,稍微修补下就可以飞!今天晚上抽空修补起来,周末带去用来换口味飞!到时候帮你调!

楼主:
隆重谢谢 zhanfeng  朋友!

我会按照你的意见重新做一架,相信本周末一定能稳稳的上天!

楼主:
上次的纸飞机没有飞起来就摔坏了。
在各位的支持和鼓励下,今晚重新再作一架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能飞了,电池不要放到最前面很容易摔坏的!

网友:
把重心调整好—— 50% 左右
应该可以很好地飞了

楼主:
昨天经过与zhanfeng 切磋,今天重新调整重心,加大舵量,今天下午纸飞机终于在中心公园飞了起来。
刚开始不太熟悉控制,前后载了有10来次,直到飞机头部摔得不成样了后来慢慢的基本能控制方向了。有几次由于风比较大,还是控制不了,飘到荔枝树上了。
总之这次飞行算比较成功,毕竟第一次作纸飞机,第一次飞固定翼。
我会继续努力,谢谢各位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昨天经过与zhanfeng 切磋,今天重新调整重心,加大舵量,今天下午纸飞机终于在中心公园飞了起来。
刚开始不太熟悉控制,前后载了有10来次,直到飞机头部摔得不成样了后来慢慢的基本能控制方向了。有几次由于风 ...

纸飞机其实 很好飞!
当你的技术入门以后,会过头来再玩它(不要拆烂,拆散了,先撂一边),把动力加大,速度上来,你会发现是一架很不错的三角翼!我现在飞他,横滚,侧飞,前后翻都很轻松!,低空小半径转弯都很爽!

网友:
还有: 黑色的很酷,不过上天后就不爽了!——太不显眼了,很容易看不清楚!要做的话,换别的颜色kt板
这种飞机用1818 之类的小无刷,电池800MAH 左右,重量可以控制在200G一下,会非常好飞!~

楼主:
是的
炸了再做,做了再炸,下次再换其他颜色的来做。就不信搞不定它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
炸了再做,做了再炸,下次再换其他颜色的来做。就不信搞不定它!!

哈哈,其实炸了也就坏头部,把炸烂的切除,在用新kt 板修补回来,就可以重新上阵,不用把整机拆了重做的!~

网友(2007-08-07)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79334看看这个帖子能给你更多的帮助你不?

网友:
这样的飞机强度够吗?好操纵吗?

网友:
给个图纸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