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在上海会飞航线的朋友,有偿求助!内详!

楼主(2007-05-19):
本人6/2号结婚 ,想在婚礼仪式上用电直送戒指,虽然自己玩电直,但刚刚步,连悬停还有点困难 ,所以想寻找一位高手帮忙完成一下心愿

基本设想如下:
将两枚戒指用红绳吊在飞机的脚架上,在场内上空飞两圈,最后在台上悬停,为了不影响飞机平衡,伴郎会用剪刀把红绳剪断,取下戒指,然后飞机离开。

只需要基本飞行,不需要3D飞行,对于会飞航线的人来说,应该不难做到吧!

希望能有热心人帮忙,谢谢了!最好自己带飞机,或者用的我飞机也行,不过比较差,是雷鸟的4通道机机,不知道行不行。

网友:
看过这个视频.......

网友A:
我也是上海的,给楼主一个忠告,如果在室内的话建议用LAMA 飞, 其他飞机在会场人群头上飞太危险了.

楼主:
可以的,我现在急需的是飞行员,飞机可以再买一架,反正总是要玩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上海的,给楼主一个忠告,如果在室内的话建议用LAMA 飞, 其他飞机在会场人群头上飞太危险了.

没错,绝对正确的意见

网友:
或者给每个人发个头盔,我来帮你飞!

网友:
我也强烈建议用LAMA  其他机子太过危险!!!

网友:
  楼主好浪漫啊 ~ 处于安全考虑还是飞lama比较好..
最好有高手给你定做一个lama, 上面贴“囍”字的~ 用完了还能收藏~

楼主:
是用LAMA,有人愿意帮忙来飞吗?

网友B:
呵呵准备花 出场飞多少 ?  可以提供 飞机和人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准备花 出场飞多少 ?  可以提供 飞机和人员

婚宴+红包,至于多少,其实我无所谓,别太离谱就行了,目的是大家高兴,如果完全是冲着赚外块来的,那也可以直接报个价,不过晚餐就不招待了,呵呵!

网友:
在请问你的司仪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场子?  一旦摔机 需要有很好的救场的话语 和 让你所有客人不能 起立 遮挡 操控者视线的话语

还有婚礼飞行 只有lama可以上 别的飞机 全都不行的 没有人敢用别的飞机冒险

可以qq聊 86763024

网友C:
极危险. 弄不好婚礼上会出乱子. 唯一能用的只有lama. 不过如果戒指栓的太紧, 拿下来的时候肯定要影响飞机的飞行姿态. 打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极危险. 弄不好婚礼上会出乱子. 唯一能用的只有lama. 不过如果戒指栓的太紧, 拿下来的时候肯定要影响飞机的飞行姿态. 打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.

用剪刀前断挂戒指的绳子,应该不会影响飞机平衡

网友C:
剪断红线不吉利吧?又不是剪彩 .而且只要跟飞机上的东西接触, 都有一定的危险的. 有条件的话可以加个舵机, 用控控制放下戒指. 只要是7通以上的控, 很容易实现.

网友:
如果LZ有飞机的话我可以来飞,免费哦,红包也不用啦.图个开心

网友:
据说在南京这么搞一次要800大元呢,这也是我听说过的玩直机的唯一一种赚钱方法
你找不到人我可以免费来帮你飞飞LAMA呵呵
如果你想用450飞,估计ALAN也不会敢来吧

网友:
喜庆---同样是安全为前提。

网友:
千万不要试,飞的人看看下面那么多人一定会有压力的,万一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剪断红线不吉利吧?又不是剪彩 .而且只要跟飞机上的东西接触, 都有一定的危险的. 有条件的话可以加个舵机, 用控控制放下戒指. 只要是7通以上的控, 很容易实现.

方案改了,用LAMA或5-4,停在拖盘上,取下戒指,然后飞走

网友C:
距离远的话很难控制落点。 还是用蚊子安全。掉下来也不怕。用手托着就能飞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距离远的话很难控制落点。 还是用蚊子安全。掉下来也不怕。用手托着就能飞走。

20米范围内,有问题吗?

如果不行,人可以跟着机走的,这样应该就没问题吧

网友:
问题是小蚊子不容易让它准确地飞到新郎官面前啊,它夹带私逃怎么办?:loveliness:
估计还是小喇嘛现实一些,不过先要摹拟训练一段时间,最好其中来一次打到新郎身上,让他明白:“电直并不可怕,顶多几道血口子而已”。:loveliness:

小喇嘛空中用手抓很容易,而且方向和定位都容易。:loveliness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方案改了,用LAMA或5-4,停在拖盘上,取下戒指,然后飞走

降落在托盘上和降落在地面上与托盘同样大小的圈上,难度相差N倍,不信你试试!

我就试过,我可以准确降落在地面上的一个点上,但很难降落到小板凳上,接近凳面的时候气流会把jj往板凳外推,板凳越小越明显。

网友:
给LZ出个主意:
用蛋糕做2个摩天大楼,摆在一边,然后找两个飞固定翼的,把戒指放固定翼机舱里,然后就

网友:
下面吊一个中国结。红绳上挂钻戒。用剪刀是可以的,剪彩不是也用剪刀吗?或是用活结新郎把它解开。或新郎用手接(南京就是这样的,一个飞行员和一个空姐结婚),旋翼停下来,新郎解开……。

网友:
还是要问LZ新娘是不是叫CYR?怎么觉得就是我亲戚^^^^,因为是同一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