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科乐科LAMA 4、5金属十字盘的改造大公开!

楼主(2007-05-19):
看了你们的很多帖子~~对于选择科乐科还是E-sky很多人确实很难选~~科乐科的漂亮,飞行效果好,但是就是十字盘不行~~E-SKY的整体有没有科乐科好~~
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科乐科十字盘的问题~~为了广大模友的爽飞~~本人决定,完全公开金属十字盘的一切数据!和改造方法~
本方法得到了成功的验证~不仅飞行稳定,而且动作极其灵敏,甚至室外有点风也没问题!改造好了~你们就可以找任何的LAMA比赛了~~比什么都行~绝对获胜~~
由于改造后精准度提高,可以作原来做不了的动作~例如地效悬停~~(在有低效的情况下,并且控制在直径50厘米范围内)看看谁的稳~~再比比前进或其他方向的飞行体速度~~升空高度~~让你绝对信心百倍~~
改装需要很大的难度~~请大家有思想准备~~~
大家给我一个星期准备~~到时候交作业~~~先上图!

网友:
我也整了架LAMA5,支持一个!

网友:
等待结果中......

网友:
不用等待,这个机器用起来很爽

网友:
干脆找人 集体做吧 反正不缺那点钱  是钱重要还是爽飞重要(有钱的前提下) 呵呵

网友:
我也同意一起做!

网友A:
厂家也加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厂家也加入吧

 ,最应该干这件事的就是厂家,这么关键的部位,这么致命的缺陷,让模友自己来解决是不是有点过分

网友:
搞得怎么样了阿,等了快一个礼拜了

网友:
“ ,最应该干这件事的就是厂家,这么关键的部位,这么致命的缺陷,让模友自己来解决是不是有点过分”
赫赫,你要打破某些开发人员的饭碗了,还有厂家的某些策略了。。。

初级开发产品---升级第一次------升级第二次--------升级第三次--------升级第四次----------新产品(升级的累积在一起)--------

网友:
升级出来了吗,我急于升级,就是没有工具

网友:
什么时候升级好啊?如果有产品出来了便宜的话我买一个

网友:
换esky吧,别等了,嘿嘿

网友:
就只得一张图···多发些啦

网友:
怎么还没有出来啊,我都停飞了2周了,就在等升级啊!

楼主:
非常对不起大家~~来晚了~~~版主还给加精了~~再次感谢~!
由于数码相机坏了,航拍炸机~~哈哈~~所以只能用摄像头了!!哈哈

准备工作:
1、轴承内径12mm外径18mm厚度4mm
2、2mm厚的玻纤板或铝板
3、电钻打磨工具一套并且包含砂轮片和全套打磨头
4、钢锯
5、A\B胶
6、1mm的铝片
7、球头和球头扣
8、1.3mm*8mm的螺丝戴帽

改装目的:
1、加大轴承,扩大躲机行程范围,避免大动作时主轴憋住舵机。
2、增加球头组件,接触不合理的设计!

第一步:取下原来的十字盘组件,然后在纸上画出原来的十字盘图(画得不好临时给大家演示用)然后根据内径计算出中心点来!
然后根据新轴承的外径用圆规画出新组件的内径(基本上等于原来整个十字盘塑料的外径),然后再根据中心点用圆规画出最外面的轮廓(我没用用圆规,所以画得歪了,你们制作时一定要精准)
接下来我们设计躲机限位的部分!此部分最好用薄塑料片或着纸壳做一个组件安装到飞机上,然后用遥控器活动舵机的各个方向来测试最精准的活动范围!实际数据也和原来的十字盘外圈差不多!然后根据这个图纸在玻纤板或者铝板上加工,我用的是这套打磨电钻如果你们有其他更好更精准的东西更好!
制作好了是这个样子~~这是之前的玻纤版上面喷了一点闪光银的自喷漆,并且圆圈部分又作了一个加厚的板!这是金属的~~没有加厚的板,用AB胶固定轴承~~AB胶对金属的粘接效果非常好!

第二步:用1mm的薄铝片按照图做好和下浆连接的部件,并用1.3mm*8mm的螺丝从中间穿过去戴上帽,然后拧入球头扣!注意铝片不要太宽

第三步:找一个尽量薄的金属或塑料管正好可以穿进轴承内并且有点紧度!然后再找点料加工一个如图的部件!安装上球头!成品图

第四步:在下降夹里面垫上垫片~~来填补原来设计的虚位!注意:在没有虚位的情况下一定要可灵活运动!!!

第五步:原来限位的垫片上下用AB胶固定~~因为范围大了~~不固定会顶到的!

第六步:全部组装和调试。一定反复调节球头连杆的距离~~保证这里和主轴平行!

第七步:装上飞机~~感觉一下吧~~~

楼主:
怎么上不了图了????

楼主:
不能上图了~~不知道怎么回事~~大家到这里看吧~~
http://www.rcidea.cn/bbs/viewthread.php?tid=23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还是没有看到图片哦!

不过顶!

楼主:
还是看不到??要注册的~~注册以后可以看到呀~~

网友:
我注册后就看到了,现在同事叫我帮买架同轴共浆的自机玩,但现在不知是买ESKY的V4好还是科乐科LAMA 4、5好啊?科乐科LAMA 4、5价格较高点,请玩过的给推荐推荐啊!谢谢!随便问一下,价格最底能是多少钱?帮人买,不能买贵了啊!

网友B:
LAMA6即将推出,改进全部问题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AMA6即将推出,改进全部问题.

ls是colco的人?

网友:
引用楼主的“对于选择科乐科还是E-sky很多人确实很难选~~科乐科的漂亮,飞行效果好,但是就是十字盘不行~~E-SKY的整体有没有科乐科好~~

说实话,很客观的说,我没觉得COLCO的LAMA哪点比ESKY好,除了感觉扎实一点,还有既然说十字盘不行,怎么又说ESKY整体效果没科乐科好好呢?我两个飞机都有,因该还是有话语权的,其实点都不难选择~~~~改起太麻烦~~~

网友:
看我以前的帖子,我选共轴的时候只考虑过ESKY和5-4#,相信坛子里大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吧

网友C:
5#4设计不合理,机械部分相当不耐用,电子设备也不可靠。飞行不稳定,相比coloc差很多,尤其是地盘还是塑料的,coloc是金属的
esky的没有飞过,但是从做工上看不如5#4,更不如col的

要是coloc改进一下十字盘就完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#4设计不合理,机械部分相当不耐用,电子设备也不可靠。飞行不稳定,相比coloc差很多,尤其是地盘还是塑料的,coloc是金属的
esky的没有飞过,但是从做工上看不如5#4,更不如col的

要是coloc改进一下十字 ...

刚开始我也是看网上图片,觉得colco比esky的做工要好,后来两架jj都有了才知道事实不是这样。esky是因为把电机和电机上的连线都暴露的出来,外观显的比较零乱,但每一个零件做工都不错也很精致,反而觉得colco比较傻大黑粗

网友:
我喜欢ESKY   LAMA V4比传统LAMA好看多了...飞起来效果也很不错.总之比004好飞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