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科的4合1

楼主(2007-05-19):
我的华科4合1烧了,现在问题是这样的:主
电机
一直在转,其他3个
舵机
和尾电机都常,陀螺还不知道怎么测试。请问要怎么修??

网友A:
照你说的应该是主电机的驱动管击穿了,找一个换上去;最好是拿两三个并联上去使用,免除下一次烧穿;用普通TO-220封装的也可以使用,不一定非要使用贴片的,而且TO220封装的驱动电流要大得多;只是重量上去了;

楼主:
驱动管是什么,在哪里,有谁有那个电路图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