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个无聊的东西

楼主(2007-05-20):
天气太闷热,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了。最后决定把烙铁插上,给室内降降温。
记得上次翻了个小电路,一直没机会实验。今天就练练看。
做了才知道,效果一般。既然做了,给大家笑话一下也无妨。

做出来就这样。

装上就这样。

注意看表头和LED。

文字解说同上。

心得:失控的原因有电池没电的因素,但也不排除电路的问题。总之是发射信号小了或没了。一般的控(如4VF)的表头可只是指示电压,不指示场强的。万一炸了,你还得埋怨自己:我咋就错舵了呢?
这个电路有发射信号的时候才亮灯。并且不用电池,,,, 如果加工一下,做到个小挂件里,吊天线上或许不错。可惜原文好象说靠近天线就可以了,我的却是接在天线上。另外不知道对发射距离会不会有影响。望高人评说。

网友A:
和手机来电闪有无血缘关系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影响

原来高人躲这里啊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手机来电闪有无血缘关系呀?

原理差不多吧,不过这个只5个零件,还不要电池,,,

网友:
不错不错~
这个是简易场强计吧?
我的一本遥控书里有
用L,C,二极管以及微安表,不用电池
很简单,但是没有试过
和楼主的这个小东西是不是一样的?

网友:
以前看到坛子里有人研究过 呵呵 我也没试过

网友C:
A:灯亮的原因是电磁感应。
B:会加重发射电路的负载,天线本身就是发射电路的负载,天线的形状、长度等是要和发射电路匹配的,当天线的阻抗与电路不匹配时会烧发射管的 。同时也消耗发射能量,结果:发射距离明显缩短……
C:若做个有源场强仪(声、光同时提示),则对原发射电路、距离就没影响了。
D:话说回来:就算是发射电路(包括发射机没电)出故障被你侦测到了,而你的模型这时又在天上,还不是一样炸机?
建议:平时多检查、维护和保养收发设备,才是根本减少事故之路。如:1、定期除尘、检查焊点和接插件是否松动?2、遥控器过了保修期后,将发射电路中的接插件去除,把导线一一对应地直接与电路板焊接,这也能排除接触不良而引发的事故。3、控制杆电位器是否磨损而需要更换?4、检查电池连接件弹簧是否有氧化、腐蚀现象。5、接收机也要做如上所述的检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:灯亮的原因是电磁感应。
B:会加重发射电路的负载,天线本身就是发射电路的负载,天线的形状、长度等是要和发射电路匹配的,当天线的阻抗与电路不匹配时会烧发射管的 。同时也消耗发射能量,结 ...

知其然和所以然的才是高手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:灯亮的原因是电磁感应。
B:会加重发射电路的负载,天线本身就是发射电路的负载,天线的形状、长度等是要和发射电路匹配的,当天线的阻抗与电路不匹配时会烧发射管的 。同时也消耗发射能量,结 ...

这才是高人~~佩服

网友:
看到这个帖子 刚弄的 什么也没改 手机坠上的 试了几个不同频率的控 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