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oo68版主請進來一下

楼主(2007-05-20):
我現在用gy400飛450xl但一直無法鎖尾看過一篇文章你用過gy 400請你教一下如何調可以嗎

网友A:
因为没有400的说明书,我是看着gy401的说明书来调的,遥控里的设置基本一样。
注意行程开关千万不要调太小,尽量用舵机臂长来调行程。
还有就是漂移问题,现在我用400配36#飞航线,根本就不用管飘移,直接飞航线也没有什么影响。

楼主:
謝謝了 那個微調是感度還是調行程的一直搞不清楚還有大慨調多少

网友A:
感度在遥控器上调。

楼主:
原帖由
cy0068
于 2007-5-21 21:23 发表
感度在遥控器上调。
了解了 謝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