恕我问个低级问题!

楼主(2007-05-20):
锂电使用时,比如11.1V  是带载运行时电压到9V保护,还是停止时测量为9V?

网友:
我知道的是在运行时电压到9V保护。空载时的电压不能作为依据。

楼主:
我用锂锰电池3S 跑到掉速了就停止,拿上一测电压是10.3V左右,再用601BC放电 (9V)可实际放电为8.58V!  有点不明白了,会不会很伤电池?

网友:
我是菜鸟,同问.

网友:
用电表测得是浮电压,放电时是实际电压

网友:
一边加负载一边测不就得了

网友:
要加负载测量,用于锂电池,我个人不建议进行特意的放电!

楼主:
自从有了601,放电已经成了我的习惯,用完都要放放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从有了601,放电已经成了我的习惯,用完都要放放的

吃多了! 我还没吃饭呢! 快帮我去想想,什么有刷电机能带41mm*1.4的半浸桨

楼主:
550或以上的,关键要看绕组的,或者测测空电流,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没有大于540的电机,要去买,如果有现实的数据,可以去选,但现场好像不好试机啊

楼主:
那有个最简单的方法,用手拧拧,拧不动的就能带

网友:
   我的手没力气的

网友(2007-07-07):
如果锂电池串联组其中有一节素质差的,大电流放电超过这节的能力就会造成整组电池断电(不知道会不会对这节电池产生倒充电现象),有时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回电,也能跑几秒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