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450的顶级配置

楼主(2007-05-20):
想升级450SE,大家帮忙推荐一下顶级电机、电调、舵机

网友:
想投入多少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米不是问题

网友B:
1、那就上架450SE  V2吧;
2、配3个65MG的斜盘舵机;
3、GY401的陀螺仪+9650尾舵机。

网友:
 高手佩好机

网友:
电机,电调呢?什么才是顶级?

网友:
设备顶级了电池就走得快喽

网友:
只买贵的 不买对的

网友C:
还有:SAB碳桨+TP电池+TP充+TP平衡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:SAB碳桨+TP电池+TP充+TP平衡器

正解~~~

网友:
俺就想弄个Jazz的电调来着,可惜一个电调就快2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:SAB碳桨+TP电池+TP充+TP平衡器

网友D:
太极端顶级不实在
还是说实在的配置吧
飞机se-V2版
舵机就公认的65mg+9650
电池最关键,没好电池再贵的电机转起来都是垃圾性能 TP电池是你唯一的选择
桨就是芬记炭浆
充电器这个好像没有极品的锂充电器吧?你一定是买了7-8个TP的才配玩极品亚托
要亚托那个智慧平衡冲OK.一次冲6个锂电池,米多买2个也行。省得等来等去的。时间也是金钱啊!
发射机就不用极品了这个东西对飞行性能影响不大。9XII就OK
如果要飞大师级的复杂套路动作那么还是T12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那就上架450SE  V2吧;
2、配3个65MG的斜盘舵机;
3、GY401的陀螺仪+9650尾舵机。

这个就是我上V2的配置
控上9X2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太极端顶级不实在
还是说实在的配置吧
飞机se-V2版
舵机就公认的65mg+9650
电池最关键,没好电池再贵的电机转起来都是垃圾性能 TP电池是你唯一的选择
桨就是芬记炭浆
充电器这个好像没有极品的锂充电器 ...

人家要顶级的,你就不要吝啬了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还是蛮实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