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雷鸟的尾马达怎么能抠开?

楼主(2007-05-20):
我抠了半天也没抠开,不知道有什么机关。哪位弄过,教教我~

楼主:
终于用暴力抠开了~发现是炭刷松了,结果在修理的时候用力过大,把碳刷掰折了~彻底费了~只能买新的了~

网友A:
呵呵,一般是用钢性好的小螺丝刀撬,实在不行,就用钢锯把卡槽处锯浅再撬.

网友B:
挺有意思 我是用修表的小螺丝刀 打开的 还可以

网友C(2007-07-04):
小螺丝刀硬 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