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机天线何种折叠方式最合理

楼主(2007-05-20):
直升机接收机天线过长,无法全部展开。天线需要在天线管里折叠一下再引出。如上图有两种折叠方法大家看看那种更合理一些。用第一种的话会不会相当于天线变短了?而第二种会形成一个电感线圈相当于加感了,不知会不会影响天线谐振频率?到底哪种好呢?

网友A:
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合理!,还不如剪断。

楼主:
剪断肯定会影响接受效果的

网友B:
不剪断一样影响~~最好的办法,再做一个天线~做成螺旋的,在网上找公式自己计算~这样虽然没有原装天线全部拉直的效果好,但是绝对比折叠起来好的多~~如果能把全部天线拉直~~效果最好~~但是用在直升机上不现实~~所以就要做成手机一样的螺旋天线~~

网友C(2007-12-06):
不是吧,这么麻烦 的

网友D:
我用9C+146IP,接收天线就在脚架上来回绕了几圈然后通过天线管穿出去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

网友E:
全部拉直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