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切断刀的一点经验

楼主(2007-05-20):
这几天我就切断刀震纹问题请教了一些老师傅,结合自己的实践说几点切断刀的加工经验。切口有震纹,说明棒料和车刀刀口之间作用力不稳定,周期性变化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:一   棒料震颤或刀震颤,拧紧卡盘,用顶尖顶住棒料,拧紧车刀,尽量让车刀不要伸出太长,尽量靠近卡盘切断。 二  减小受力面积,尽量减小刀口横截面。 三  改善受力条件,1 使车刀刀口处在最佳切削位置,既对准中线。2  增大前角,既刀尖向上翘一些。3 让刀口两边尽量对称,前面宽后面窄,上面宽下面窄。 四 减缓震颤频率,降低切削转速。 五  动力不足, 改换电机(前面的几项都做好的话可以考虑是这个原因)。

网友:
有道理,那镜面要注意啥?

网友:
很实用的经验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