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小床加的动力刀头

楼主(2007-05-21):
给俺的小床做的

网友A:
那個是动力刀头

楼主:
电机不需要很大的功率,但一定要前、后端带轴承的,没有窜量、经的起长时间运转
刀头是3.175mm的雕刻刀,废弃的约10mm长就够用,太长容易震颤。

楼主:
随手找个铝料试试,效果还行。

楼主:
又做了个镜头上的3爪卡口式滤镜转接环,感觉不错

网友B:
高!实在是高!

网友C:
有创意,顶一下!

网友D:
强.....车,钻,铣一机搅定...

网友D:
你的车床...BV20精度如何?...我也想购台BV20或BV25..

网友E:
非常有价值的制作!
版主快来射精!
提点个人看法:
电机只通过4颗螺丝固定在铝板上,那快铝板是否有点薄?
只使用一只M6螺丝连接板和铁条可能强度也有点悬。
这样应付铝合金也许没问题,但强化一下应该加工钢没问题。

网友F:
模拟铣床,和分度啊这是,厉害.
这思路好,可以改装自己的车床,然后简单需求就这样解决,难点的再用铣

网友G:
有创意,实用.

网友H:
  制作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和用途,有的放矢,事半功倍

网友I:
高,  我买了个电磨,也准备这样用,就是夹具还没有做好,得求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