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始飞3D 的疑惑

楼主(2007-05-21):
终于开始飞3D了,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。
正常飞行没有双桨的,打开3D开关后发现有双桨了。
倒飞时感觉升力不足,我用的是亚拓430L无刷马达+15C的电池+325玻纤桨。
开3D后有时摆尾,用的是GY401+Futaba3153.

我还想知道为什么看别人飞的录像,感觉他们的飞机都那么轻盈,而我的却那么笨重。是不是马达和电池用的不够好?
大家飞3D的都用什么呢?ALIGN430XL+ALIGN 2100MAH/20C够用吗?
HACKER 20A-6XL的KV值是多少?OEM 的和原装的区别大吗?

网友:
430L飞3D足够了 15C也够了 可能是325玻纤桨重了点
正负螺距9-10度 动力应该不会很差的

网友:
飞直机经常会遇到很多怪问题,我感觉主要还是机器没调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要用什么桨会好呢?

网友:
315的碳桨,我用那个飞3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要用什么桨会好呢?

一般3D用亚托325木浆就很好,追求极限的高手才会上325炭桨
现在据说飞越的325木桨也和亚托的性能比较接近,经常炸机的首选

网友:
玻纤桨一般都会超过20几克,325pro桨和碳桨控制在16-18克,而且玻纤桨翼面比较差,建议用+-11度,不然不够暴力

高速有双桨最好先找到原因并解决掉,安全第一,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和金钱开玩笑;倒飞升力不足很有可能是正负螺距不对称,用螺距尺量一下就知道了;3D模式要把陀螺仪感度降低几个百分点哦,不然灵敏度太高就有摆尾了

网友:
玻璃纤维桨 11度 电流会很大的
我是没用过,见用过的说电流比木浆大

网友:
电流估计会大些,一个是桨重,一个是翼型差,为追求暴力肯定是要牺牲些什么,控制好飞行时间做做练习还是可以的,呵呵

网友:
电流肯定波纤的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终于开始飞3D了,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。
正常飞行没有双桨的,打开3D开关后发现有双桨了。
倒飞时感觉升力不足,我用的是亚拓430L无刷马达+15C的电池+325玻纤桨。
开3D后有时摆尾,用的是GY401+Futaba3153. ...

1、建议换成亚托325pro 木桨,玻纤桨不太适合飞3D,太重,升力不好,同时由于很结实摔机下来其他部分损失会比较大。
2、由于刚开始飞3D,你现有配置调整适当,动力可以满足要求,倒飞航线练好之前,不必太追求飞机的暴力。上来就追求练习暴力飞行动作,容易把手练得比较糙,反而不利于基本功的训练。
3、由于帧率显示问题,录像里的飞机看起来确实是比实际看起来轻盈不少,手机拍摄更是如此

网友:
如果只是倒飞感觉动力不行,那就是你的飞机螺距没调好

网友:
315桨太灵活鸟`````

网友:
波桨太重,国产的某些桨做工不稳定,这副桨可能全重58克,另外一副又全重52克,也难于配平。

你的问题我碰到过,波桨正负10度原地翻掉转很厉害,力马换炭桨(不是亚托的碳磨桨),调整为正负9度。连续翻3-5个没有问题。

倒飞动力不够有时候是视觉差异

感谢下帅呆王子,以上问题均系他帮助解决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量过螺距的,是+-9,我试试用+-11再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