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JM进.大家进来下看看我JJ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的JJ平衡杆是否正常??还是什么松了才导致这样?JJ没摔过.

拆开机头壳.平衡杆自动会倾斜到这样看图.用手转用还会打到这两个地方(图中圆圈的地方)

请问正常吗?还是什么松了??我装上机头壳要是这样斜可以打到壳了

所以我不敢飞.请高手回答我

网友:
首先您的大桨和副翼片装反了.由上往下看,主旋翼是顺时針旋转的.
飞行时副翼杆最大摆动角度在12度以内.不会如静态时的这么大角度.而且飞行时当副翼前倾时,十字盘也是前倾状态的.所以不会干涉.

楼主:
大桨和副翼片已经更正,不过感觉这个十字盘好像好松,感觉就要散了一样,

网友:
能具体一点吗?

楼主:
按照上图.有问题吗

楼主:
我把机头壳拿出来,不用手去动,他都倾斜到上图那样,这有问题吗

网友:
上面的图看不到十字盘怎么个松法,到底是十字盘的内外圈之间松,还是十字盘与控制杆之间松,还是十字盘上的球头松。。。。要具体一点才能给意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机头壳拿出来,不用手去动,他都倾斜到上图那样,这有问题吗

那样倾斜是因为大桨装错了,重量坠到一边了,所以摆不平。

上面是副翼两个都反了,大桨是其中一个反了。

楼主:
现在装好大浆了还是一样,
我说的松就是这样的松,手不动他自己都会像图那些斜

网友:
我的理解(参考,不一定对):
如果所有螺丝都安装正常的话,这样松,就活动连接,特别是轴承而言,是很好的状态;
但如果一松手就往特定一边快速倾斜,就说明整个结构重量不平衡。

我自己为了防止这个倾斜造成启动时有干涉,就把副翼杆加强套往里靠拢,以预留12度的活动范围为准。也就是利用加强套作一个止动装置不让副翼杆摆动超过12度。

网友:
好可爱的大桨装法。好像固定翼是对称的。

网友:
快成了鹞式战机了

楼主:
  家里暗,.一时大意,呵

网友:
楼主真有才  估计这样装浆可以当固定翼飞了  还有就是 图片上舵机处不明显是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的 希望再补点下面的照片

网友:
 你太有才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