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6XHS保存微调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头一次用高级的控,不会啊,哈哈。

帖子在遥控设备那里,请大家去那里看看,谢谢。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66633

网友A:
我的FF9也保存不了微调,同问

网友:
我的FF6也保存不了微调,再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FF9也保存不了微调,同问

那咱们换吧,反正都保存不了,呵呵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那咱们换吧,反正都保存不了,呵呵。

嗯,有道理!
你们先换着吧,我的4VF也保存不了,到时咱们再换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嗯,有道理!
你们先换着吧,我的4VF也保存不了,到时咱们再换换

我有4VF了,不换了!

网友C:
调整好以后,按+- 保存.
然后把你机械微调回到原来的地方,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调整好以后,按+- 保存.
然后把你机械微调回到原来的地方,即可

先谢谢。

是在接收机不通电的情况下操作吗?

另外,机械微调回中,是在设置界面上做还是返回主界面上做呢?

楼主:
我视乎明白怎么弄了,感谢各位!

网友:
微调是啥? 从来不用 升空前多面必须是机械调好的!

网友C:
可以在接收不通电的情况下搞定.
微调归0 是指机械的.
不过总的来说,还是没ff9好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在接收不通电的情况下搞定.
微调归0 是指机械的.
不过总的来说,还是没ff9好用.

那是,价格也差很多呢,哈哈。

网友D:
呵呵,我也顺便学习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我也顺便学习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