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无刷电机是怎么唱歌的?

楼主(2007-05-21):
接通电源后电调自检时无刷电机是怎么发出声音来的,有知道的吗?

网友:
无刷电机和喇叭的原理是差不多的,所以可以发出声音的, 我自己没有试过,只听别人说过!!!

网友:
想唱就唱 要长的漂亮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A:
拿个电机接在功放上,还能听天碟,请小音量欣赏,否则后果自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个电机接在功放上,还能听天碟,请小音量欣赏,否则后果自负

因为大音量时会烧功放!

网友:
所畏的唱歌其实是在进行启动的第一步.转子定位.

楼主:
线圈通过电流产生磁场带动喇叭的膜片振动发出声音,可是无刷电机没有膜片如何发出声音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线圈通过电流产生磁场带动喇叭的膜片振动发出声音,可是无刷电机没有膜片如何发出声音?

只要有震动就有声音。你不信你只要把喇叭的膜片撕了,他照样能发声,只不过轻点。

楼主:
无刷电机发出的声音可不小,非常响亮!

网友B:
它的震动膜就是机壳,将电机放在玻璃桌面上声音会更加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它的震动膜就是机壳,将电机放在玻璃桌面上声音会更加响亮。

楼主:
昨天用噪声计测了一下,距离电机1米处达83.5分贝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调的声音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