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JM三种电机如何选择?

楼主(2007-05-21):
SJM网站上有三种无刷电机,价格差的不算太多,我感到困惑的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用哪一种电机,请张总介绍一下各自的性能,对于新手将如何选择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嘿嘿, 现在其实已经很好抉择了啊!因为我们前两种电机已经暂停销售了,目前我们销售的是带风扇的电机,它有两点好处:1.冷却效果好。2.功率大。
现在没有困惑了吧!

网友:
安心了,出路只有一条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可是我刚买SJM400-II才一个多月,而且今天才又买了两个铜齿轮,原来的电机就淘汰了,哈哈,以后再买带风扇的电机喽~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带风扇电机的空转电流:3.70A,功率大是否也说明耗电也比其它的电机大?

网友:
买最新款那个好用,我现在都是在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嘿嘿, 现在其实已经很好抉择了啊!因为我们前两种电机已经暂停销售了,目前我们销售的是带风扇的电机,它有两点好处:1.冷却效果好。2.功率大。
现在没有困惑了吧!

有没有新电机的耗电和输出功率等参数提供?

还有,想搞一架飞得温柔一点的给小朋友飞航线,配小T数齿轮的话耗电量怎么样?
主要考虑容易控制和电池寿命长一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SJM小朋友飞太刺激了吧 。要温柔,选雷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