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6XHS保存微调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为了避免重复发帖,请看这里: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66633

谢谢。

网友A:
因为是机械的微调  在调好微调后   调到保存微调的菜单   同时按后面的两个健  你会发现舵面回偏转一个角度  偏转的角度等于你的微调量  这时你再把微调归中就可以拉     以后飞的时候 只要检查你设备上的微调是不是在中间就可以    ff6的微调中间有个明显的定位  你摸下就知道拉

保存微调  一定要在地面上进行  千万不要在飞的时候 进行  因为保存微调设备回在原有的舵面上添加一个微条量  你要把微调居中后 才是平衡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是机械的微调  在调好微调后   调到保存微调的菜单   同时按后面的两个健  你会发现舵面回偏转一个角度  偏转的角度等于你的微调量  这时你再把微调归中就可以拉     以后飞的时候 只要检查你设备上的微调是 ...

万分感谢,经过昨天的尝试,已经成功保存了!

网友:
 ff6   是个好控      慢慢发掘   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