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jr9X左右两侧微调旋钮的作用...

楼主(2007-05-21):
请教9X左右两侧的机械微调的问题:

1.左边好像是螺距,右边呢?~
2.这两个微调一开始调机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?最上,最下还是中间?因为很容易碰到,所以怕刚调好的螺距轻轻一碰就又不对了...
3.设计成这样应该是为了方便边飞边调整的,那么边飞边调整螺距和右边的微调有什么实际意义?~

谢谢各位帮助~!!

网友A:
进系统菜单可以自由定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系统菜单可以自由定义的

哪项菜单?~没找到~

网友B:
转到中间有感觉的,有一种一格的感觉,这2个悬扭我没用到过

网友C:
右边的是AU3通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转到中间有感觉的,有一种一格的感觉,这2个悬扭我没用到过

唉嘿~~真的啊~~嘿嘿嘿~~

我真是粗心阿,转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发现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右边的是AU3通道

那这两个旋钮实际使用中是干什么用的呢?~

楼主:
1.2以有解,求问题3的答案~~

哪位高人知道如何使用这2个旋钮...

网友:
俺也想知道啊

网友:
飞直机最好在菜单里把这个调敕功能关点.就是那具选模型的大菜单里,右边第几个啊,记不得了.只会调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