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翼龙不知道买3通还是4通好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没玩过飞机的只玩过玩具飞机`现在想买个翼龙`不知道3通还的4通比较合适自己`请大家帮帮我

网友:
既然翼龙 是 上 单翼 重心 又 这么低  就3通好了  反正 4通 也没多大意义

楼主:
恩我也这样想

网友:
嘿嘿,启迪翼龙,性价比非常高

网友:
3通足矣~~~2楼的答案很对的~~

网友:
3通或者不要升降的2通, 估计都会好飞的吧.

网友A:
那没有升降 那高低怎么控制呢?>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没有升降 那高低怎么控制呢?>

动力飞行时, 由油门来间接控制.

无动力滑翔时, 打方向舵就掉高度了.

网友:
4通·为以后的飞行打下更好的基础

网友:
如果有条件,建议别上翼龙,设备太差,通用性不太高

楼主:
402雷鸟呢??觉得怎样啊

网友:
新手飞翼龙最明智了,因为翼龙的电机是后置的,摔机损失非常小。

网友:
4通的吧!

网友:
在南京么? 玩具飞机送给我改装啦.

网友:
哪有卖的?

网友:
最简单最经济的就是买架启迪三通翼龙,再在主翼上开俩副翼(长点阔点)。飞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基本不用方向舵来转向了,就将方向舵定死,方向舵舵机另做它用。副翼的原理这里有很多相关的帖说明,翼龙改副翼的帖也有几篇,新手不难找也不难明,加上练模拟器包你飞得爽歪歪

上面完全个人亲身经历。很多人说像翼龙是上单翼,重心又低,改副翼没必要,但实际改副翼后操控性大大提高。本人飞过3通滑翔机,3级风下那个难飞,被吹到下风处差点吹走,那个难操丫 但我改的翼龙就算6级风下还是一样好飞,做动作也利落。改副翼提高操控性带来的就是降低炸鸡机会

网友B:
3通超级好飞

网友C:
20楼强ji:loveliness:

网友D:
翼龙空机没货了,还有什么地方有买?

网友E:
还是建议上三通龙,等飞熟了以后再在原来的主翼上开副翼(取消上反角)或买个4通带副翼的主翼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