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把一块长10CM,厚1CM的扁钢弯成个角度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要把一块长10CM,厚1CM的扁钢弯成个角度怎么办?

网友A:
夹在台钳上 用气焊把要弯的地方烧红 几锤子就砸弯了

网友B:
3楼的办法最好用

楼主:
没气焊怎么办?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硬砸

楼主:
能不能先用电锯把他割道曹,让后敲可以吗?

网友E:
用喷灯,价格很便宜!

网友F:
喷灯,1CM厚啊,要烧到什么年月才行
硬轧这么厚的钢板,我看不清松
锯子锯个口再扎估计会整断
气焊自己没有可以找修车的地方帮整啊,黑点的收你个5块,心好的完全可能免费给你搞定。

网友G:
哈哈,见过铁匠没?一个炉子,一把锤子,使劲折腾吧.

网友H:
我直接买了100*100mm,10mm厚的角铁,不用自己弯了.

网友I:
用煤气烧啊1

网友J:
对煤气炉也是可以的,老外都是在那个上面加工部分零件的

网友K:
我这倒是有几个‘本生灯’,烧煤气的,火廷冲的,不知多少度,烧玻璃好像没问题,不知加热铁块怎么样

网友L:
俺用本生灯加几块耐火砖就可以给工具淬火了,不过那么厚的料要局部烧红要靠耐火砖保温才可以。

网友M:
找重型液压折边机,一次搞定,效果很好,

网友C:
不是灌水吧,说是干什么用的.

楼主:
19楼的.靠,我那么无聊干吗
能不能先在上面搞个小口子,在用喷灯,在敲

网友:
压路机 铲车能找到把 挖个坑 铲车望上一走就下陷 把你的铁板放在坑边上 用一个有直角的方块压上 铲车往坑里陷时候的冲压力不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
网友O:
楼主出的扁钢数据未全,大伙出主意因此花样多多
扁钢:100X10X?mm
角度?

网友P:
都不说用来做什么?

网友Q:
从中间锯成半开,再折弯,后焊接!简单实用!

网友R:
原帖由
whjwi
于 2007-5-23 22:12 发表
用牙咬

网友S:
方法1.找两块---再焊上; 方法2.如果是90度 1CM完全可以打孔攻丝M6-8都行

网友T:
做个夹具得了```````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