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新机-启迪赛思纳

楼主(2007-05-21):
机身内部:舵机安装架用热溶胶加固,防止脱落。

组装完成图片

机头用纤维胶带加固,这样的泡沫机炸机后很容易损坏机头。

电池打算选择1500ma  1.1v或者1700ma 11.1v,但都无法安装在机身预留的电池仓内,只能装在机身内了。

动力未选用启迪推荐的辉胜2409-18,采用现有的银燕2812   1534kv    重量39g马达,配8060浆。

副翼舵机用了一条舵机延长线,拆装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。

电机架的安装:机身电机架的木条锯短了(原木条长度是配合铝散热尾的辉胜2408-21电机,用这个370的马达架需要切掉部分木条),370架也切掉了一部分。还应该再机架与机身链接处上些热溶胶,会更加固。

网友:
怎么个新法?

网友:
很漂亮 .飞机全重大概多少?

网友:
应该叫新装吧

网友A:
3通还是4通?:

网友:
 好想自己也有一架

楼主:
以前的标题确实不恰当,更正一下。
本机为4通道,看图片即可知道。
由于没有电子称,本机全重不祥。估计这个动力配置,采用2200  11.1v电池也可以爽飞。
处女航的照片等试飞后立即上传,敬请关注。

网友B:
这个电机我之前用在翼龙上,3S时用7060都有点过载了(线卷变黑,不过性能和使用没什么问题),最好用gws7030或7045的好。上8060时效率大降,电流大了电机发热比较厉害,效率减低而且推力也低了(用2S时也一样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通还是4通?:

不是吧,这还看不出来?明显4通啊

网友:
我也用2200MAH的锂电飞过这机,感觉两个字----沉稳.与用1500MAH以下的那种"捷敏"完全不同的感觉,而留空时间并没有成比例增加

楼主:
194071所说的问题确实提醒了我,恐怕我要重新考虑电机和浆的选配了。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电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机我之前用在翼龙上,3S时用7060都有点过载了(线卷变黑,不过性能和使用没什么问题),最好用gws7030或7045的好。上8060时效率大降,电流大了电机发热比较厉害,效率减低而且推力也低了(用2S时也一样)。

这点要注意!这个电机用8寸的桨偏大了!效率降的很快,在模型动员网上有这电机的实测数据(银燕出的好几款电机都有!)

HiModel实测数据 (请勿抄袭):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实测数据1- (11.1V 8x6桨)

电机型号: 银燕EMAX CF2812
输入电压: 11.1V 恒压
螺 旋 桨: 8x6 GWS 快速
标准电流: 11A
最大电流: 14A
标准拉力: 550g
最大拉力: 630g
转速kv/v: 786
电机电阻: 0.153Ω

实际使用测试:电池:11.1V锂电螺旋桨:7*6 RPM:11200 工作电流:15.5A 拉力:730g

所以还是换7寸的桨吧!

楼主:
liuzhong说的很对,恐怕我得用7×5以下的浆了。

网友C:
谢谢大家 ,请大家说说还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

网友C:
五月二十七日,我们进行了塞机破处仪式,首飞获得成功。新模友阿曼也装了架相同的赛思纳,动力选配辉盛铃铛2409-12 1260kv /11.1v 1500ma 15c/8060,要比我的2218 配7060动力强一些。当然他经历了模型必经之路--炸机!此次活动的照片和视频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67797&extra=page%3D1
。

网友C:
5imx服务器故障,就是发不上图。只好跑去5irc发贴转载破处图片了!
http://www.5irc.com/content.asp?id=1126857&db=TECH

网友C:
5月27日,济南天桥工业开发区大魏广场,活动由morgan、阿曼、橙子、老彭参加。活动详情请看济南电飞5.27活动帖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67797&extra=page%3D1
,在此仅发我的新机赛思纳的破处图片!
最后面那架就是偶的娜!
橙子给偶拍的写真!
娜飞的真漂亮。
http://www.56.com/u92/v_MTQxNjc5OTM.html
橙子拍摄我飞娜的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