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DIY飞翼问题请教!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是一名飞翼新手,目前自己DIY了一架飞翼,请教我用天地飞6C控怎么混控飞翼,两个舵机分别是第几通道?我用的是日本手的天地飞直升机控。!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一名飞翼新手,目前自己DIY了一架飞翼,请教我用天地飞6C控怎么混控飞翼,两个舵机分别是第几通道?我用的是日本手的天地飞直升机控。!~

你好!
FT06-C是侧重CCPM直机的,只有普通固定翼功能。
FT06-A、FT06-B、WFT09有飞翼的混控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