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07-05-21):
各位大哥,你们都用什么来固定舵机啊,直接用胶水 以后怎么拆下来呢?用热熔胶有怕不够牢固哦!
晕了~~~~

网友:
是什么船,建议装舵机架,这样就方便装,卸

网友:
我的ECO是直接上胶水, AB胶,固定9克舵机!

网友:
用铝合金窗店的废角料,根据船舱需要设计舵机架,粘到舱边或舱底就可以.3毫米的铝材还可以套丝锥,这样就方便舵机的拆卸,以上东西都很好找到.

网友A:
热熔胶绝对够力啦...不过要上多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熔胶绝对够力啦...不过要上多点

如果是玻璃钢船的啊,感觉不好去除啊

网友B:
螺丝加704硅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螺丝加704硅胶

固定舵机啊?  用螺丝??? 他没说有舵机架啊?

网友:
吾辈读书之人 ,看帖焉能不回

网友:
用热熔胶

楼主:
今天搞点了

用铝合金板做了个架子粘在船壳上,然后用螺丝拧喽
不过我用的是百得万能胶,不知道怎么样啊,刚粘上,明天再试

网友C:
在 舵机外面包一圈热缩套,然后用胶水涂在热缩套上就可以直接粘在船上面了,拆的时候只要把热缩套弄破就可以拿下来了,并且不弄脏舵机.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,好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 舵机外面包一圈热缩套,然后用胶水涂在热缩套上就可以直接粘在船上面了,拆的时候只要把热缩套弄破就可以拿下来了,并且不弄脏舵机.

不怕虚位大吗? 或者舵机本身摆动

网友:
你就不会用电吹风吹一下吗?! 热缩套收紧了就动都动不了

网友:
  哦,这样的话还不错,下次试试吧!

网友:
嘿嘿~~又是我哥教的损招~~

网友:
  你这样的哥哥不错啊!

网友:
那人坏坏D 什么都不教我

网友:
帮我请教他一下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 36MM的外转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