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见过飞机没起飞就炸机的?

楼主(2007-05-21):
今天爽飞到我家,本来我是想修修我的机,爽飞说让我先试试他的机机,于是我打开控,他接通电源,我漫漫推油门,飞机即将起飞,突然飞机开始自转,我立即关闭油门,但是机机像疯了一样,旋翼狂转,我担心会飞起来,这是我和爽飞都呆了,愣了一会儿爽飞说快拿大被来,把它盖住,正在这时飞机边转边向大箱偏移过去,只听见啪。。。。。啪。。。。。
就这样,爽飞的机机还没等起飞就炸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事后我们对飞机进行了检查,问题出在
舵机
上。上次炸机之后没有对舵机进行检查,有两颗舵机出现死机,导致失控。
但是我有一事不明,为什么舵机死机马达会狂转?而且不听控制呢?按说如果舵机死机马达应该停止旋转啊!难道是我的控不行,没有那个功能吗?我用的是FUTABA T6EXHP。
通过这次试机我以后再也不敢在家里搞测试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实在太可怕了!

网友A:
这与人品有密切关系

网友B:
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,用的什么接收机和电调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用的是HIMODEL 40A 电调 FUTABA PCM1024 R146IP接收机

网友D:
熄火开关有没有试过?F/S功能是否打开?

网友E:
奇怪了,接收是PCM的,发射没有设置为PCM模式?

网友F:
。。。。。
准备离地就狂转,舵机往一个方向拉最后卡死是吧?有可能是陀螺感度反了,舵机运动方向反了,如果以上都没问题,那就是皮带打滑,如果不是皮带打滑,就是皮带传动齿组件上边的那皮带轮和轴打滑了,亚托也做得太假了,那东西用塑料的。。昨天我就遇到这个问题了,什么设置都没改动过,准备起飞尾巴会甩。。。最后发现尾桨角度奇大,转速奇低,检查一下,果然。。。滴如502,把皮带轮子往下用力一按,等待3分钟,继续飞行

网友F:
舵机死机遇到过一次
用的PG03,雷鸟配的,接上去动几下,所有舵机自己往一边动,然后全卡死,遥控NO控,把陀螺拔了继续试,一切正常,只是我等菜鸟没办法飞没有陀螺的电直

网友G:
这有什么奇怪的,我们温州有个老兄飞机没起飞就炸了,自己也一屁股坐在地上

网友H:
你这还比较好,人离的比较远,上次 嬷嬷茶兄弟在家调飞机双桨的时候,飞机在手里拿着的时候,大桨爆掉了。那次才是危险,幸亏人没事情,飞机损失挺大的。

网友I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场景。
到芙蓉古城帮菜鸟阿暴调机,调好后试飞,几个起落均正常。阿暴抢着要试试,于是接过控,慢慢推油门,飞机即将起飞时地效开始作用,阿暴急忙调整副翼向右修正,飞机右倾、主旋翼打到草地上,这时阿暴呆了,只听见啪。。。。。就这样阿暴的机机还没等起飞就炸了。
愣了一会儿,阿暴感觉特别丢份,连散失的零件都不要了,拾起机机就走。
这次试机后,阿暴以后再也不敢飞了!

网友J:
别说了,我的雷虎50SE的就碰到过,用的是9X2和10DS接收机.前几个起落飞得好好的,最后一次刚启动,人刚刚离开飞机,发动机就狂转,想按住大桨已经来不及了,扮熄火开关也没用,切换到熄火降落模式也没用,关掉发射机(已经设定好失控保护,发动机熄火,螺距到-2度)还是没用.眼睁睁看着它在地上狂转,一会儿就把大奖尾管什么的都打烂了,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控制住的.

楼主:
看了失控的情况还挺多,原因多数都是电子设备出现问题。

网友K:
前天才看到因为同频干扰还没起飞就炸掉的飞机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.......愣了一会儿爽飞说快拿大被来,把它盖住, ...

  厲害!

网友:
老听说失控,也亲眼看到过别人摔机说是失控,我累计估计也飞过几百个起落了,还真是从没有碰到过。

网友:
我有次飞GL450就是没起飞就炸了,原因是换了遥控,副翼反了

网友:
我的雷虎失控2次,都是尾舵自动打到一个方向的尽头。并且每次都是开idle的时候。
401如此,611也如此。但是现在拿401飞亚托一切正常

网友:
前天我的2月不炸之金身记录结束就是空中 失控造成的
当时怀疑舵机干扰电路,恶运不断今昨天早上008也失控了
现在转疑9X的问题 劳累过度啦

楼主:
不知道设置遥控器上的FS功能会不会起作用?

网友:
可能屋子里面有干扰?我觉得如果油门最低,电机还狂转,只和遥控,接收,电调有关,怎么也想不通会和舵机有什么关系。

我玩电车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,方向舵机有,油门拉到底,车还是全速狂冲,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后,最终选择找个地方撞过去,主要是怕撞人,速度太快,转弯都不好转。我当时怀疑是电调过热后,失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