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飞机熄火后惯性很小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看见别人的飞机稍微用手拨动大桨,大桨就转了,而且感觉很有惯性,很灵活,而我的大桨就像上了锈一样?我看见模友发过加止推轴承的帖子,我把我的机机也检查了一下,好像问题不在那,因为那是在高速旋转是产生的现象。我也检查了皮带的松紧度,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单向轴承会不会和轴套卡死,正常用手顺时针拨动大桨大齿是不会转的,如果是单向轴承和轴套卡死大齿和电机就会跟着转,阻力增加了惯性也就小了

网友A:
........

是不是马达齿和大盘配合过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马达齿和大盘配合过紧。。

马达齿和大盘配合过紧没有关系.因为用手顺时针拨动大桨大齿是不会转的

网友:
  原装的亚拓450SE吗?

网友:
后面的皮带是不是太紧了

网友:
大部分情况下是皮带的原因~~~~~~

网友:
皮带驱动齿紧了

网友:
木桨的惯性要比碳纤桨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原装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有道理,回去查查。

网友:
多半是皮带过紧或是尾传动齿轮过紧。

网友D:
油门最低点时大桨的度数太大也会造成转不多几圈, 因为空气阻力大了.

比如你-6度空气阻力就要比人家的-2度的要大不少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油门最低点时大桨的度数太大也会造成转不多几圈, 因为空气阻力大了.

比如你-6度空气阻力就要比人家的-2度的要大不少.

这个没问题,我在熄火的时候螺距是0度的。

网友:
熄火降落应该需要负螺距吧,然后在降落瞬间推到正螺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