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螺丝滑丝了怎么办???螺丝胶哪里有卖???

楼主(2007-05-22):
我的36#尾桨箱上的两颗螺丝严重滑丝!!(塑料件上的扣坏了)请问各位老师该怎么修理呢??
还有,传说中的螺丝胶要去那里买呢??我跑遍了我们这里的五金店,都没有!!!      谢谢各位老师!!

网友:
himodel 有邮购。 你们那都是什么五金店啊, 螺丝胶都没有?!

网友:
螺丝胶要在化工店才有D~~~
  是深圳的话在华强北. 赛格有的买.
  是扶手电梯旁的一间小店.  买胶水化工东西的..
要价 70多。. .ZZZ
  不知偶是不是遇JS了。.

网友:
螺丝胶是不很好买,我是在一家专卖胶水的店子里找到的;
螺丝胶通常有两种:锁紧:中强度和锁固的:高强度,螺丝用锁紧的,锁固的拆会比较麻烦;所以买的时候要区分好;

网友:
螺丝胶 修摩托车店有

网友:
请问螺丝滑丝了用螺丝胶,那螺丝还能不能拧下来呢?

网友A:
用锁固的可以---即中强度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锁固的可以---即中强度的。

那拧下来之后还能再拧上去吗?

楼主:
同上   还能在拧上去吗??   还有,我是在厦门,那是真的买不到啊!!!^%$^%$#&

网友B:
用了螺丝胶,如果需要更换部件,那岂不是拆不下来?

网友:
用电吹风吹个几分钟就可以了

网友:
汽配店有迈

网友:
说对了,修汽车的地方就有.

网友:
 哪里都有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了螺丝胶,如果需要更换部件,那岂不是拆不下来?

中强度的可以(锁紧的),拆的时候稍用力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试试用颗长螺栓,用螺母上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