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ZXD50铣的主轴给拆了

楼主(2007-05-22):
听说铣床的主轴`里的轴承应该是圆锥滚子轴承      可是我的这个主轴里面却不是的`而且在拆之前我拿百分表测量`主轴``误差既然`3 4十丝``操````但是装上钻头钻东西的时候`如果空钻(不受力的情况) 钻头就摆动得非常厉害`肉眼都看得出来`一但钻了个中心孔之后`顺着钻下去``感觉``钻头又不摆动了``奇怪了``轴承是上个礼拜才换的NSK6008-DU双盖轴承   和6007`(上下可能不一样大)

会不会是我这个床设计的时候`就有问题````如果是的话`我想自己设计一套主轴出来```希望各位帮帮忙拿拿主意`

楼主:
新拿回来的时候``就感觉这东西不对劲`我怀疑是主轴的问题``只要切削量达到了3毫米的样子``JJ的主轴就叫个不停``更不谈装  面铣刀(飞刀)了``铣平面了``哎`电机 嫌小了给换了个1.5千瓦的四级单相电机``按道理说电机力量应该是够了的`但是`总感觉`没有炮塔升降台铣来得干脆``铣个小面积的平面`得搞几个小时`哎`是否又上当了`

网友:
不是很了解,希望有高手来给你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不是换了个1.5千瓦的四级单相电机就可大铣.任何铣床都有結構極限.

网友A:
我的7632铣床,主轴锁紧后(10MM立铣刀铣工件)晃动是0.02MM和我的小车床差不多,当钻的时候(主轴上下运动),主轴晃动大概0.1-0.2MM 比较厉害,主轴没拆过,齿轮箱倒是拆了2次,很难装上

楼主:
齿轮结构的就是好些``紧凑些精密度也高些```哎`实在不行`就叫厂家给俺换个(头)吧`

楼主:
楼上的 请问是否是这个

网友:
家里

被糟蹋的不成样子!

网友:
把主轴卡到车床上,两顶尖顶住,量一下是否弯了。如果没问题,就试着换圆锥轴承试试,量好轴承的内外径和厚度,到大的轴承专卖店选合适的圆锥轴承试试,应该有合适的,用了圆锥轴承就不用平面轴承了。试试也花不了多少钱。还有要量一下接杆。

网友:
用平面轴承肯定精度好不了,换两个圆锥滚子轴承试试

楼主:
  今天找卖我床的那个店`正好`那边有几个台湾骏马的炮塔铣`````
我问老板``这个铣床的主轴是不是跟我通用``那个老板说是的 通用 国标的```我说我的主轴弯了``你怎么也得给我换一整套``要不``你就别在这做买卖了``我的床才在你这里买了几个月``槽   主 轴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````结果老板说换是可以换```只能给你换`济南机床厂出的主轴```那个台湾的铣床上的轴是进口轴 ``一根就2千多`````最后`老板实在是怕我了`结果``答应给我从深圳发一根台湾的铣床主轴给我`
完全免费``真是没有想到  现在做买卖的人 就怕给他来真的``哈哈 `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今天找卖我床的那个店`正好`那边有几个台湾骏马的炮塔铣`````
我问老板``这个铣床的主轴是不是跟我通用``那个老板说是的 通用 国标的```我说我的主轴弯了``你怎么也得给我换一整套``要不``你就别 ...

还是老兄你厉害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7632铣床,主轴锁紧后(10MM立铣刀铣工件)晃动是0.02MM和我的小车床差不多,当钻的时候(主轴上下运动),主轴晃动大概0.1-0.2MM 比较厉害,主轴没拆过,齿轮箱倒是拆了2次,很难装上

会不会是滑套跟箱体的间隙问题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***啊

老兄啊,你买的新铣床“开苞”了吧 ,好用吗?说说感受啊!

楼主:
什么叫***``现在是法制社会``我是良好功名呀``只是`我对铣不是非常懂``
打开始接触这东西``就是个空白``以前一直玩的是数控铣``现在玩东西感觉实在是太别扭了`太麻烦了
铣个小东西``对尺寸`都得对大几个小时```而且铣床的``那个手摇把手``不好掌握尺寸````(对刻度信不足)在就是丝竿间隙过大`~!每尺铣槽子 `都是拿个画针`在工件上做记号`哎``那种感觉真是痛苦额``  现在已经做废了几个工件了``直接造成利益损失 和心理 阴影``都不少了`

楼主:
哎```也许是我对`高精度工具的依耐问题吧```
主轴问题没有找到的之前``什么ER夹头```滚针夹头``精密钻夹头```都没有挽回我那小床主轴 的精度```甚至``花高价格买过日本NSK PO级别的高精度轴承`装上去试``结果`还是不行```
这次如果`换了主轴还是不行``我准备 直接秤给废品站得了`5毛钱一斤`哎`
`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会不会是滑套跟箱体的间隙问题?

这个间隙倒也无所谓,钻进孔的时候基本就不会晃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老兄啊,你买的新铣床“开苞”了吧 ,好用吗?说说感受啊!

今天把十字台铣了下  搞断了3根10的立铣刀 ,估计是进刀量太大了12MM,后来每次铣4MM 就没问题了

网友D:
铣十字台干嘛?嫌太高了?

网友E:
5毛钱一斤不用便宜收废旧呀,还是便宜我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建议你用铣刀```用M42的铣刀就是高钴铣刀 或者是钨钢涂层铣刀这样铣出来的效果会好得多

楼主:
台湾铣床主轴马上就回来了``跟我预想差不远了`

楼主:
马上就找个老师傅 去把我的燕尾槽轨道给刮研下```价格已谈好``300米`大家说贵不贵阿
进步电机找怀旧拿   滚珠丝竿 买我们这边的新的``好贵1000多一根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等我改装成  5 轴 加工中心之后`就秤给你算你三毛一斤得了      怎么样`我还算慷慨吧`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
5毛钱一斤不用便宜收废旧呀,还是便宜我吧!

哈哈,小李,你检到便宜了,楼主说 “就秤给你算你三毛一斤得了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铣十字台干嘛?嫌太高了?

因为买套M12组合压板(十字台T槽宽是14MM的,完全可以用M12的),但是6个T型螺母,太长了,放不到T型槽里面,但是又不想换成M10的,只好把十字台角落铣掉2条6*2CM的尺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建议你用铣刀```用M42的铣刀就是高钴铣刀 或者是钨钢涂层铣刀这样铣出来的效果会好得多

谢谢,问一下这种刀贵吗,我买10的刀是8元一只

楼主:
不贵`` 不过也不只8块钱沙``除非年买的是仿制品`现在的刀`国内名牌的不只8块钱一吧阿```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贵`` 不过也不只8块钱沙``除非年买的是仿制品`现在的刀`国内名牌的不只8块钱一吧阿```

是镇江拓普牌的

楼主:
我用 的一般都是  EG   肯纳  NAKAWO   HKF     LV      小日本的三菱 日立    还有国外的FRAIS A        德国WIDIA   反正都是进口的就对了`丝攻用的是 YAMAHA 的`````不过有时候``也用上工的涂层刀`````用得最贵的就是台湾 EG的全钨钢铣刀 6.毫米就卖150块钱左右```可惜用一次就断了``哎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