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......

楼主(2007-05-22):
新手请教......

:loveliness: 各位大哥...小弟想自己做个飞机玩玩......但不知道怎么出模和要用什么材料..
那位大哥可以指点下小弟吗?

网友:
多多潜水吧,你这问题叫人摸不着头脑

网友:
只好坐板凳了!~

网友:
出模?
你是要做玻璃钢机机吗?还是先做木制的吧!

网友:
要出模?成批的出?

网友:
潜的越深,越NB

楼主:
呵呵...自己玩啊..用石膏或者是用点什么化学材料做模啊!
大家不要误会用钢铁做的啊..
应该是玻璃钢或者是树脂的?我也不怎么明白.....所以等高手
:loveliness:

网友:
一开始就做这么复杂的?先做个KT板的吧

楼主:
我做了很多KT的了啊...就是因为每次都要画啊..剪啊...麻烦啊..我想用个石膏看能不能做个模.....:loveliness:

我相信我可以做的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做了很多KT的了啊...就是因为每次都要画啊..剪啊...麻烦啊..我想用个石膏看能不能做个模.....:loveliness:

我相信我可以做的啊

那不是更 麻烦
而且还不好改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...做一次可以做好久飞机啊.....其实只是好奇了..想自己动手玩玩..没有别的意思啊...希望各位高人指点

我知道会失败的啊..但觉得应该尝试下......

网友:
玻璃钢比较重吧,做大飞机才用。
研究一下怎么一次成型KT板 这个有搞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那个是EPP吗?

网友:
LZ考虑清楚没有.出模比做一架木制飞机还费时费力,除非你想成批出

楼主:
谢谢大家指点啊..我就喜欢自己做飞机的感觉啊..
成批生产是不可能的啊..
只是想学习下怎么做飞机(模)

在问问大家..玻璃钢会比木飞机或者是一般的塑料飞机重很多吗?

网友:
  楼主要开飞机店?

楼主:
你们怎么都这么想的啊???
想哭啊

网友:
记得这里有个帖子转的500幅图教你做那个战斗机,是出模的,你搜索看看

楼主:
我比较倾向滑翔机啊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