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车的启动台在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干扰

楼主(2007-05-22):
我的是JR9X2,几个朋友一起玩。他们在一旁玩车。我飞过去就受干扰了。想问一下
遥控车的启动台在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干扰。

网友A:
有刷电机在运转的时候,能发射频谱很广的电波,干扰那是不用说了,收音机旁边开个这玩意,那几乎就是一片噪音了。其实电吹风的干扰更大,因为它的电压高,火花大。

网友B:
有干扰, 上次有个玩油车的离我的机20米时每一次发动, 我机机就抖一下..

网友C:
真的吗?下次得躲他们远点

网友D:
这个是JR的通病,我的FF9就没有那个问题.当然是用PCM接收.

网友E:
啊? 不是吧?5.1在家旁边公园玩的时候旁边就有玩油车的,我当时只问了他频率不同频,就没在意,挨着一起玩的,也没有干扰出现阿?我是RD8000+PCM接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