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力和机体重量

楼主(2007-05-22):
请问下,一个18A KV800 的外转子无刷,11V时直驱1047桨大概有900g的拉力,这样的动力系统,机体总重量(起飞重量)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,机体尺寸和翼面积呢? 想先做个突翼的(想升力大点),飞起来稳定好控制的先练手 。。:loveliness:
还有想问下,这种机体的锂电用多少容量的在重量上比较合适,还有你们的石墨碳管都哪里买来的??

网友A:
需吊机,重量在600克左右。不需吊机重量可以在1800克应该没问题。翼面积按20-30克重量每平方分米计算。机翼玄长15-30厘米。电池可以在2000毫安时左右的。碳管可以在买钓鱼竿的地方买。

网友B:
一般的练习机推重比在一以上就可以爽飞了.
电池不必选太大容量的,只要放电能力达到就可以了,可以多备几块,就像的士司机一般都不是加满油跑一样的道理

网友C:
KV800,配1147浆可能会更好

网友D:
800的 配1060更爽``

楼主:
1147试过的,拉力是很大,可是电流也大了,感觉不安全,怕烧东西。。。。

网友E(2007-11-12):
电池容量太小,飞行时间很短,不过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