造了个虾,各位请给点动力的意见

楼主(2007-05-22):
虾是之前论坛里某位兄弟发的外国虾的照片
我朋友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按照片做了一条1米1左右的     有9成象
现在想用800mm长 1250kv电机   120A电变   20科电池 请问这样配置怎样?
谢谢拉  想尽早看到照片就请各位大虾多给意见吧  确实是一条漂亮的虾

网友:
先上图,看后再说!

网友:
把你造的实物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,大家好给你出主意,

楼主:
船不在我这里  是我朋友造的 我昨天看过了  基本上95%相同了  连颜色也一样  只不过在尾巴那里造了个小定风翼 帅很多 大虾就按上面的这个图给意见  觉得我朋友用的动力可以吗??
我[朋友本来就玩0艇的  汽油机的水冷都是自己改造的,

网友:
船应该不小,540无刷+120A以上的无刷电调+6节以上锂电,应该很爆了吧?

我是不能再菜的菜鸟。我觉得你上足够动力,大不了降低油门就是了。

网友:
电机kv值有可能低了。用1500-1600kv可能更适合。

网友A:
为什么不用高K/V的!这样电池少嘛!而且船轻很多,很多,没有必要把功率消耗在多余的重量上!
我的精灵才用7个电!
我用4200K/V的B20电机哦!
回头我还准备用6800K/V的和10000K/V的测试,电池数量我还要减少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:缤纷船师,B20电机你用多大浆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用高K/V的!这样电池少嘛!而且船轻很多,很多,没有必要把功率消耗在多余的重量上!
我的精灵才用7个电!
我用4200K/V的B20电机哦!
回头我还准备用6800K/V的和10000K/V的测试,电池数量我还要减少

10000KV?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用高K/V的!这样电池少嘛!而且船轻很多,很多,没有必要把功率消耗在多余的重量上!
我的精灵才用7个电!
我用4200K/V的B20电机哦!
回头我还准备用6800K/V的和10000K/V的测试,电池数量我还要减少

高kv值电机在做出相同功率的情况下电流会很大,稍一搭配不好效率低下不说,分分钟对电机、电调、电池会造成损坏(等同高压输电原理)。另外大电流对电池的要求很高,这样要投入很大的电池费用。像lz的船小点的功率也推不到,要用B36或B45电机才够功率,与B20级别的电机不可比较。

缤纷你实在可以使用你们的B36级别电机装你们的3.5或7.5的船壳实际测试。

网友:
  B20电机来带船????  靠高电流??

网友A:
当然B20不能使用在1米的船上面!
我只是说在我新出的船上面用B20的
电池我也只使用普通2/3A的电池7个
电调也只是30A的水冷电调(并且我使用6800K/V也是用30A电调)
当然要实现使用高K/V我承认对电机的品质要求和对螺旋桨的配合比较高
还有!花同样的钱!买好的和买多的!那样值得呢
其实如何体现高技术,高水平呢?
在规则下,尽情的发挥极限!
国外不是有6个电池甚至4个电池都能破百的吗!
在我看里这些使用6个或者4个电池破百的人的水平比几十个电池破百的人高很多!

楼主:
我也觉得我朋友的这个电机kv有点低 逼着上20个电池
之前也看过mcintosh的电0 用的好象也是20个电池吧
现在电机电变都买回来了 只有先试试吧 还有另一个短点的电机
不过不知道多少kv  再试试 相信会有成功的一天
多谢大家交流!

to 缤纷:
我已经看过周迅用腾翔的4200kv电机装在小闪电上了 效果很好 速度十分好
而且调得很平稳  不过那天周迅乱来  用全浸浆装在闪电上试 哈哈

网友:
期待图片和跑船视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高kv值电机在做出相同功率的情况下电流会很大,稍一搭配不好效率低下不说,分分钟对电机、电调、电池会造成损坏(等同高压输电原理)。另外大电流对电池的要求很高,这样要投入很大的电池费用。像lz的船小点 ...

所谓KV值高底是相对于同一结构同一尺寸的无刷电机来说的,由于无刷电机的结构,转子直径一样扭距就一样!所以同一结构同一尺寸的无刷电机高KV是比低KV功率要大,在同样输出功率情况下所需要的电压就低,电流就要高些.但也由于无刷电机的结构决定了高KV的电机饶线就粗,饶组少,也就是线圈的长度短了,所以内阻更低,在扭距一样的情况下就是电机的自损耗少了效率更高了. 当然高压低流的方法并没有错,但这是为了延长模型航行时间的办法,真正要玩速度的还是要高KV . 能量是永远守衡的.

网友:
KV高了,对其它的配件要求也高了吧! 轴承能受得了几万转的速度啊?高样的,对电池的要求也提高了! 我自己也很矛盾,高KV与低KV的玩法,是要花很多精力啊

网友:
 高KV带小船,低KV带大船,不大不小的船用中等KV的。

网友D:
现在的国产轴承不差的 放心用吧,就算坏了换一个也就是2块3块的事情.对于电池的问题我只能说能量是守恒的 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输入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转换为模型的动能.高压低流是牺牲了重量和速度而换取了更长的航行时间,所以选电池这个要好好考虑主要是因人而言,大螺距的桨在船的速度越高效率就越好,电机负载就越低反而省电,所以速度越高效率就越高就越省电.

网友:
大船要用大功率级别的低KV电机! 有点不明白,同样的电机,不同的KV,为什么功率会差好多啊! 感觉低KV要想有大功率,电池要用好多啊!

网友:
大功率级别的低KV

大功率级别的高KV

两者的效率!

网友:
同一尺寸同一结构的无刷电机永远是KV高的功率大效率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国产轴承不差的 放心用吧,就算坏了换一个也就是2块3块的事情.对于电池的问题我只能说能量是守恒的 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输入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转换为模型的动能.高压低流是牺牲了重量和速度而换取了更长的航 ...

收到了! 学习了! 在思考中!

网友:
样子的确很帅气 请问有没有 模型具体图纸 我打算仿造一个呵呵

网友:
  靠自己眼睛吧,图纸,,,,,,,,,,,,,,,,, 有难度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所谓KV值高底是相对于同一结构同一尺寸的无刷电机来说的,由于无刷电机的结构,转子直径一样扭距就一样!所以同一结构同一尺寸的无刷电机高KV是比低KV功率要大,在同样输出功率情况下所需要的电压就低,电流就要高 ...

学到东西,受教了。有空要和水上爬兄讨论讨论这个观点

窃还是认为高压低KV比较适合现在国内大多数业余玩家的,效果比较可以立杆见影。国内接触到关于使用高KV电机技术的资料很少,希望FX兄及其它玩家多多发相关的技术文章。

网友:
其实算下来所花费的钱都差不多,高KV可以用比较少的电池就可以了但对电池的要求就高点(内阻小),高压低流对电池的要求也不低(电压高).目前发现能买到的便宜电池带负载电压很低锂电10C的时候不到3V ,SC电池不到1V  所以高压低流也不见得电流能低到那里 ,背这个船里面还有20几个电池挺累的.我带3住7S NI-HM去还落得个轻松

网友:
呵呵! 3个7S锂电不会重的啊! 高压低流

网友:
我的DF90改的电船上面是用了 10S2P加拿大锂电 带2组去已经够呛

网友:
2*10*2=40个*100克=4000克=8斤

网友:
哈哈,什么毛病,跑虾背八斤猪肉
谁不知道跑虾越轻越好,俺现在跑虾用的还是锂聚咧,上次用的是5号电池,说不准下次用2/3的玩玩

网友:
八斤猪肉??????? 祭祖?

网友:
  楼上的,晚上好啊! 又见到你了

网友E:
来点纯技术探讨:

比如电机最大承受50安电流,不同电压电池提供的功率为

10V*50=500W

20V*50=1000W

30V*50=1500W

如果10V电压电池要提供1500W  则电流要有150安。

网友F:
我的A5

电机1250KV    用3S 2200MAH 电
速度40KM/H   电流15A左右  可以跑10分钟
超级省电, 美国的电机就是好!
估计用上10S速度要破100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来点纯技术探讨:

比如电机最大承受50安电流,不同电压电池提供的功率为

10V*50=500W

20V*50=1000W

30V*50=1500W

如果10V电压电池要提供1500W  则电流要有150安。

关键是你电池能放出50A吗?50A的时候是几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机1250KV    用3S 2200MAH 电
速度40KM/H   电流15A左右  可以跑10分钟
超级省电, 美国的电机就是好!
估计用上10S速度要破100了

估计10S要烧了。

网友G:
同规格不同kv的无刷电机,扭力是一样的,区别是,达到相同转速度,低kv的电机效率要比高kv的电机效率高,也就是省电一点。这就是高压低流模式的优点,低压高流模式,也就是达到相同输出功率时,重量更轻,反效果就是对电池性能要求更高。

     电池,电船动力的源泉。当电机对电流的需求超出电池的放电性能须求时,会使电池放电电压降低的比例与使用高kv电机转速提高,给船速带来的影响成反比,船速反而变慢,跑船时间更短。所以过于盲目使用高kv电机并不见得一件好事。跑200km的虾,也是使用了32节电,1400kv电机,高压低流的模式。那些用6cell 4cell破百的船,对电池的性能要求更高,估计要顶级的精选电跑才行,制作成本估计比用10cell破百的船会更高。 所以我认为,用4cell 破百的人,水平并不比用10cell破百,32cell破200的人会更高,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付出的金钱和耐心比10cell破百的需要更多到是真的。而且,4cell电,电池储备功率不足,速度破百是可以,但难以更上一层楼。

网友:
星哥哥一天比一天進步啊!

网友:
其實任何設備都有極限,超極限使用換來是一剎那快感,最終也是大灑金錢。

网友:
上面的完全不懂

网友:
高压低流对设备要求不高,是比较符合国情的!

网友:
船高速时需要一定的重量压住的,这时高KV的会加大电流反而降低速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电机1250KV    用3S 2200MAH 电
速度40KM/H   电流15A左右  可以跑10分钟
超级省电, 美国的电机就是好!
估计用上10S速度要破100了

要的不是省电和时间  要的是速度 呵呵

楼主:
想不到能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 谢谢各位
你们给的意见能帮助好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同规格不同kv的无刷电机,扭力是一样的,区别是,达到相同转速度,低kv的电机效率要比高kv的电机效率高,也就是省电一点。这就是高压低流模式的优点,低压高流模式,也就是达到相同输出功率时,重量更轻,反效果 ...

mcintosh
我在想  这个船大    所以首要考虑的是比较大扭力的电机,kv其次  这样对吗?
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 保证了扭力  再提高kv

网友D:
所谓KV高低是相对与电机的尺寸和结构来说的 比如2040 4200KV 在直径20MM长度40MM 无槽结构中只能够算是中等KV值,因为2040电机可以做到7000多KV 甚至更高.但LMT3060电机也就只就只有
1400KV ,算不算低呢? 1400KV已经是3060电机最高的KV值了 所以1400KV对于LMT3060电机来说是高KV 值,4200KV相对于2040电机来说是中等KV值,我的DF90上面的53XX电机只有400KV,这个在KV值在数字上面是很低的了,但这已经是53XX电机的最高KV值了,但只要那么大的电机才有那么大的效率 和功率!!,所以不同尺寸 不同结构的电机在效率功率上面没有可比性,只能在结构相同 尺寸相同的前提先才可以比较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谓KV高低是相对与电机的尺寸和结构来说的 比如2040 4200KV 在直径20MM长度40MM 无槽结构中只能够算是中等KV值,因为2040电机可以做到7000多KV 甚至更高.但LMT3060电机也就只就只有
1400KV ,算不算低呢? 1400K ...

同意

网友:
B36级别的电机,最高KV是多少?

网友:
两大派别!  少林VS武当

网友F:
只要有足够的电流

不管哪个级别的马达 KV都可以不断做高 ,主要的电池限制了马达的KV
我个人更看好低KV马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mcintosh
我在想  这个船大    所以首要考虑的是比较大扭力的电机,kv其次  这样对吗?
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 保证了扭力  再提高kv

电机的尺寸决定了扭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管哪个级别的马达 KV都可以不断做高 ,主要的电池限制了马达的KV
我个人更看好低KV马达

电池是限制不了马达KV的,马达的KV就是没1V有多少转速.
限制马达的KV主要是线圈的T数.
如 飞高540L-6T的KV是4096
  同样尺寸7T的KV是3511
目前来讲马达的KV是在越来越高,但KV高有用吗?
车用的有感无刷540S尺寸现在做到KV10000以上.但功率只有300W左右.
飞高的540S目前最高6T KV5915 但可以放出600W以上的功率.

所以选择无刷马达要在船型大小\电池数量\续航时间这几方面考虑.

网友:
---------------------
车用的有感无刷540S尺寸现在做到KV10000以上.但功率只有300W左右.
飞高的540S目前最高6T KV5915 但可以放出600W以上的功率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看了nerv兄的例子有感而发:
个人感觉KV值这个参数只是提供了半个参数,因为电机输出功率包括:转速和扭力,缺一不可。单凭KV值评估电机带载能力,有时会发现KV高的功率反而小很多,令人摸不着北。
如果知道某个转速点的输出功率是可以反推扭力的大小,不过这样多种电机之间就缺少可比性,搞不好只好自己花冤枉钱试验了。

网友:
支持

观点很好 支持
有限的动力 无限的速度
应该是奋斗目标吧
引用 网友A:
当然B20不能使用在1米的船上面!
我只是说在我新出的船上面用B20的
电池我也只使用普通2/3A的电池7个
电调也只是30A的水冷电调(并且我使用6800K/V也是用30A电调)
当然要实现使用高K/V我承认对电机的品质要 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所谓KV值高底是相对于同一结构同一尺寸的无刷电机来说的,由于无刷电机的结构,转子直径一样扭距就一样!所以同一结构同一尺寸的无刷电机高KV是比低KV功率要大,在同样输出功率情况下所需要的电压就低,电流就要高 ...

FX兄,小弟冒味说两句,不代表什么少林武当,说得不对还望见谅。

因为扭力F=B I  L  ,同样尺寸的电机,就算同样磁强,还要比较绕组长度和通过的电流的乘积。感觉同尺寸的电机扭力高KV大于低KV也许有点勉强。

大多数情况下高KV电机是比低KV功率要大,是这样的。输出功率包括扭力和转速,高KV只是提高转速,并非提高扭力。感觉电机转速还要和桨的特性配合好,螺旋桨她更希望更大些,更慢些。
提高电压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增加重量,不过提高电压和增加重量并非一加一等于二的必然结果。也许金钱和科技可以改变这个结果

另外,提高船速就是动力和阻力做斗争的艰苦过程,水阻只是和速度平方和触水面积成正比,当然增加重量会增加触水面积或者其他什么的,不过增加动力总比增加的阻力要大那么才会增加重量吧。

提高电压可以提高转速,根据转速公式,哈哈,公式忘了……

网友:
总得来说还是要综合考虑的,高KV,低KV 都有运用的场合,要考虑的船形,大小等等因素的,单一的评论谁好谁坏没有用。

楼主:
情况复杂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 不过这很好  论坛好象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讨论
大家继续  让我们这些后辈多学点 呵呵

网友:
電池數量決定了平均放電功率,而電池質量决定了最大放電流和放電功率,要達最大極限,電池質量是極速船第一個關ロ。
好的電池能提供120A以上高放電電流而不跌壓,這種電池才能有條件應用在小數量電池組的破百船體。
船槳的大小亦是決定了使用功率,直徑越大耗電功率越大,螺距比越大耗電功率越大。
直線電蝦要求大螺距比有升力的船槳,理想運行轉數最低也要30000轉以上,這樣才有理想的效率和航姿,
為了有最理想的船重量,採用最少數量的電池數達到提取最大功率,因此採用高KV值無刷電機令運行轉數達到最優值.
還有一個我個人見解,大家留意高Kv值無刷電機所採用的漆包線,是比低KV值線數多很多,這已代表了高KV值無刷電機內阻低很多,代表更有條件提取更大功率,只要有足夠電流提供它就上去了,低KV無刷就欠了這條件(以上是以同尺寸的無刷電機作比較),大家參考老外用6粒電池能破百的資料對比一下.

网友D:
同一牌子 同一尺寸 同一机构 同一转子尺寸的电机不轮KV大小 扭距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一牌子 同一尺寸 同一机构 同一转子尺寸的电机不轮KV大小 扭距都是一样的

那个KV高,那个合算

网友E:
就同一只电机本身而言,不同的转速下就已经表现出不同的扭矩了,啊,说反了,是不同的扭矩下有不同的转速。例如厂家提供的电机参数都会指出最高效率点或最大功率输出时候 **  N(牛)/CM,随着转速变化的确是不同的。
两个不同KV值的电机如果扭矩相同俺有点闹不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一牌子 同一尺寸 同一机构 同一转子尺寸的电机不轮KV大小 扭距都是一样的

是啊,扭力是一样的,但是带载的效率可就不一样了,同等级别的电机,高KV功率是很大,低KV的功率是要比高KV的低些,可是真正发挥出的效率可又是另一个情况了。

网友:
似乎KV与扭距有什么关系吗??

网友:
同一尺寸規格,不同KV值的無刷電機,在同一轉數工作下的扭力理論值是相同的.

引用 网友E:
就同一只电机本身而言,不同的转速下就已经表现出不同的扭矩了,啊,说反了,是不同的扭矩下有不同的转速。例如厂家提供的电机参数都会指出最高效率点或最大功率输出时候 **  N(牛)/CM,随着转速变化 ...

网友:
那还是高KV合算啊

网友:
kv值,不是决定一部船选用什么电机的主要因素,重点要看电机其最大所能承受的耗電量。

上面etticheung  也说过,目前好的电池能提供120A的放电能力。如果电机对电流的需求超出电池的放电能力时,电池的性能就会大打拆扣,有可能导至船速明显下降。

 我来举个例子:
   首先,大家要知道,无刷电机的转速是有上限的,好的电机通常可以到6W转,一般的电机在5W转内就比较安全,超出这个安全转速,电机就会有炸转子的危险。正因为有这个转速上限存在,所以,电机的工作电压上限也就可以通过计算而得出来。
    以oldmic 跑 127km的虾为例。
  他的电机是飞高4096kv ,最大工作电流为 102A ,搭配10节精英ni mh 电。

  60000  /  4096 = 14.65V
        50000 /   4096 = 12.21V       这是说,这只电机的极限工作电压为14.65V  安全工作电压为12.21V

  10节精英ni mh 电,冲满电时,通常冲满电时电压为 1.46V/cell     100A带载电压约为1.1V
  10*1.46 = 14.6 V          1.1 * 10 = 11V

  oldmic这只船使用10节电,电机的空载工作电压己到上限,带载工作电压在安全范围,再加电池,当船桨打空,就有炸转子的可能。使用10只电己经是安全工作电压的上限了。

  因此,old 的船的动力搭配,是比较合理的,10节精英4200电完全可以提供给电机102A的工作电流需要,基本都发挥了电机和电池的极限性能!所以,船速快,在情理之中。

  当你使用差的电池,再用oldmic这个搭配,一定跑不出这个速度,你也只能通过使用耗电低一点的电机,才能发挥出最高的效率。

  所以大家在这里所争论的电机选用高kv或低kv,这个kv值只是一个相对值,并没有说超过多少就是高kv,其实,选择高或低kv是在选择电机的的耗电量,当你使用的电池能提供电机的电流需要,你就用kv值高一点的。反之就要先低一点。目前电池的技术性能水平,限制了大电流电机的使用,只有通过高压低流的方式,来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。(oldmic船的最优性能情况下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11*120=1320W ,要知道,破百后,船速再提升,对船输出功率需求是几何上升的,因此,我认为,在目前的情况下,10节电,也成了船速再上一个新层次的瓶颈。)

网友:
看了星星老大的分析总算弄明白无刷的用法了。。。太有用了

网友:
  高压低流! 哈哈,周未试试换了个桨的6S锂锰的EC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