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鸟没有平衡翼能飞吗?

楼主(2007-05-22):
平衡杆昨天折了,齐着平衡翼的根折的,平衡翼也废了。雷鸟没平衡翼能飞吗?

网友:
估计 飞起来差不多 不过控制似乎是要够戗

网友:
实践出真知。支持试验。

网友:
应该能飞的 但是不能控制十字盘

网友:
可以飞就强了,不可以啦

网友:
有什么雷鸟的问题都可以问我QQ42053953

网友:
应该是不可以的.

网友A:
我今天试了一下把平衡杆换成自行车辅条,感觉要稳定一些,效果比原来的碳杆好。原来的碳杆由于不很坚硬,受力后容易变形,从而引起机器振动。建议使用!

网友:
我专门试了一下,控制不住!

网友B:
按照以前4#的经验,应该连离地都困难,顶多在地上滚。:loveliness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以前4#的经验,应该连离地都困难,顶多在地上滚。:loveliness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试了一下把平衡杆换成自行车辅条,感觉要稳定一些,效果比原来的碳杆好。原来的碳杆由于不很坚硬,受力后容易变形,从而引起机器振动。建议使用!

错!!!!碳杆不容易变形!自行车辐条的确是稳,而且价钱便宜,但自行车辐条受力后容易变形,需要认真调整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