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电池应该是满电还是只有一小部分电?

楼主(2007-05-22):
记得以前买的锂电只有小部分电,这次买的3E锂电到手后测量电压有11.7V,
请教一下:新买的电池应该是满电还是只有一小部分电?

网友A:
新买电池应该是3.9V 3节就是3.9*3     11.7

网友:
应该是有一小部分电,有自放电的!

网友:
带点电 该是不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买电池应该是3.9V 3节就是3.9*3     11.7

网友:
新买的电池 一般单片电压是在3。8V 到3。9V之间的

网友:
通常空载情况下测量两端开放电压为11.7伏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