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450动力电

楼主(2007-05-22):
成本75元。使用时间:悬停6分钟。

网友:
有那么便宜的电池卖?请LZ介绍一下

网友A:
觉得从成本考虑并不核算

一般的11.1v 220man15c的电池也就170左右,悬停一般在15分钟左右,楼主的电池要2块才能达到这个效果,75x2=150,不是很合算哦

网友:
成功了?~~

   这么强,本来我想做的,买了几十块电池,这下抢我前面去了~~~~~

3s4p吧~太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的11.1v 220man15c的电池也就170左右,悬停一般在15分钟左右,楼主的电池要2块才能达到这个效果,75x2=150,不是很合算哦

同感。虽然支持DIY,不过这样感觉有点没意义。

网友:
锂电池自己搞要注意安全啊,很容易着火的

网友:
25元的电池单体?估计用来飞飞固定翼航线什么的可能还行,飞直机当心什么时候就给你掉下来了

楼主:
是用680ma的电池组装成的3S4P,重量170g左右。今日再测试,飞了6分钟的航线,电调还没有保护。只是觉得电池发热较大,所以就不再飞了。(为了安装在原装位置,并且可以装头罩,所以我没有在单片电池间用硅胶隔开,所以影响了散热效果)

装上JJ的效果

可以轻松装上头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用680ma的电池组装成的3S4P,重量170g左右。

啊?680ma? 那也太小了吧,飞450我个人以为最小也要1800ma? 大家通常用的都是2200ma的。

飞的时间那么短,还要注意过放哟,如果2200ma飞15分钟,你的这个电池 15*680/2200=4.6分钟

楼主:
LS的,单片680ma.我组的是3S4P。也就是680*4=272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