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E尾电机问题

楼主(2007-05-22):
各位大大,问个问题
我的机机是22E,原先用的很好,飞个10分钟尾
电机
不是很烫,只是热而已。
自从我换了无刷上11.1V2200MAH锂电后发觉尾电机非常容易烫(飞2~3分钟就烫手了),已经烧了一个了。
提问
1.是不是因为锂电动力太过强劲,电压过大或电流过大造成尾电机超负荷?
2.是否可以在尾电机上增加某些电子元件解决上面的问题?(电阻啊什么的?)
3.电阻可以调整电压,那电流用什么来调整啊?
为此我买了一堆某位大大的尾电机,不过换起来太麻烦。
请各位指教~ :loveliness: :loveliness:

网友A:
原来是 7。4V 的 非要用 11。1 V 当然要发热
解决方法 重新选择 细点的线 多绕几圈 这样就可以当 11。1V 的用了

楼主:
在下不才,不会绕电机啊,看帖子里各位到提到过。但是具体不明白怎么操作啊~~~有人能指教下吗?

网友B:
换11V的时候是不是把尾电机也一块换了?很多尾电机看起来一样,其实KV是不同的,要是换了高KV的电机,扭力没原来大,效率降低,电流很容易过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