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品牌模型比较

楼主(2007-05-22):
各位大大
小弟潜水多日,看到很多品牌的电直牌子,如,SJM,亚拓,黑鹰,等等。

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区别,哪位大大能给详细解释下吗?就是过了入门机(嘿,我买了华科尔22E在练习,操作很困难啊)

好像亚拓的最贵。也不知道贵在哪里。

网友:
SJM吧、服务很好的哦

楼主:
能不能给各具体内容的区别?

网友:
继续潜,心不要着急.

网友:
我飞过从LAMA 到450各种级别和大小的, 22E是最难飞的,非常不稳定. 新手开始飞它实在很容易打击信心, 而且它非常脆弱.

楼主:
翻旧帖子没有详细介绍,东一点西一点。资料都凑不齐,没有很系统的对比啊。哪位大大能介绍下吗?

网友:
 还是在潜会吧。这说起来长了。。

网友:
SJM的不错,不过太灵活。我买了22,36号和sjm。 22号的就不提了,36号换了金属件和无刷后用pcm的发射接受相当稳。 sjm的每次飞都要小心翼翼, 舵机行程全都调小了还是非常灵活。
其实买哪个都不错, 不过最好买空机,电子设备自己配。

网友:
最好先配设备吧!比如遥控盒陀螺仪!接着潜水练习模拟器,看准了再下手!

网友:
推荐新手玩SJM?

网友A:
舵机行程怎样调小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舵机行程怎样调小?

我用的是FF8super和T7CHP, 好像有个叫ATV的选项(ADJUSTABLE TRAVEL VOLUME), 可以调每个通道的行程。 最大140%最小30%

网友:
试试GL的机子。亚拓的价格高。SJM只有原厂的配件。
GL的450级的机子。全金属版的和亚拓的450SE差不多。但价格比450SE要便宜好多。而且450的配件多的是。

网友:
新手就别sjm了,有钱就亚拓,没钱就固朗

网友:
GL的机子和亚拓对电池的要求是不是比SJM要求指标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我用的是FF8super和T7CHP, 好像有个叫ATV的选项(ADJUSTABLE TRAVEL VOLUME), 可以调每个通道的行程。 最大140%最小30%

我的是华科尔的0701控,是不是要调里面的“舵机指数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