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E尾电机问题

楼主(2007-05-22):
22E尾
电机
问题
各位大大,问个问题
我的机机是22E,原先用的很好,飞个10分钟尾电机不是很烫,只是热而已。
自从我换了无刷上11.1V2200MAH锂电后发觉尾电机非常容易烫(飞2~3分钟就烫手了),已经烧了一个了。
提问
1.是不是因为锂电动力太过强劲,电压过大或电流过大造成尾电机超负荷?
2.是否可以在尾电机上增加某些电子元件解决上面的问题?(电阻啊什么的?)
3.电阻可以调整电压,那电流用什么来调整啊?
为此我买了一堆某位大大的尾电机,不过换起来太麻烦。
请各位指教~ :loveliness: :loveliness:

网友A:
老兄太威猛了一点, 我估计是2200MAH的电池太重了, 主悬翼要超常的扭力才飞得起来, 尾电机负荷太大了.我用1200MAH的飞几分钟原装的有刷就已经滚烫, 尾电机也是温热的.

楼主:
该怎么办呢?那2200毫安的锂电不会就这么费了吧

网友B:
电流过大了
电压也不对
加二极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