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尾轴轴承发热问题

楼主(2007-05-22):
我的尾轴轴承有点发热,请问这正常吗?

网友A:
不正常,建议检查一下,

网友B:
卡吗?
皮带是不是太紧.....

楼主:
我检查了轴承没发现有什么问题
我的皮带扫了几个齿跟这个有关系吗
在不加负载的时候转起就比较热
加了大浆过后就不是很热了

网友C:
你用的什么尾波箱? 塑料尾波箱的话别上太紧。

楼主:
我的是亚托450SE
尾波箱是全金属的

网友C:
皮带扫了几个齿会产生很多滑动摩擦力,然后感到尾轴轴承发热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

楼主:
有可能
发热和尾巴震动的关系大吗
我的尾巴震动有点大一直还没找到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