镍氢做发射机电池最低电压可以到多少?

楼主(2007-05-23):
我的ff9是采用8节品胜25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,不知道镍氢电池是不是最低电压是1.2伏?这样的话,电压是不是到9.6伏就必须要充电了?原配的镍镉好像到8.7伏才开始报警,不知用镍氢电池能否也到这么低呢?请高手赐教!,谢谢!

网友:
镍氢截至放电电压为0.90V   充电电压不高于1.35-1.40V间

网友:
还比较足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ff9是采用8节品胜25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,不知道镍氢电池是不是最低电压是1.2伏?这样的话,电压是不是到9.6伏就必须要充电了?原配的镍镉好像到8.7伏才开始报警,不知用镍氢电池能否也到这么低呢?请高手赐 ...

最好别低于9V,......9V以下电压下降会很快的..................镍氢和镍镉都一样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