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切请教,对成品甲醇油过敏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3):
我的小孩自从上个月跟我试了一次车后,眼睛就红肿、有异物感,到医院说是过敏性结膜炎,点了一个月的眼药水也不见好,各位有知道成品油造成的过敏的原因和如何预防吗?谢谢。
现在的关键是油料和飞完的飞机放在家里,是不是一直都是过敏原阿?

网友:
个别会对甲醇过敏。

甲醇摄入量大于30ml会致命的。

家里有未懂事的小孩的一定要小心。

网友:
过敏人群多为过敏性体质。

网友:
如果单纯是过敏的话有很多抗过敏药可以吃的。 我不是医生,但是以前也因为吃海鲜过敏,长了一身一片一片的红斑,特痒。当时吃的是西斯敏,吃完10分钟,全部消掉。不过后来听说那药不让用了 。
建议LZ换家医院再看看,一个月不见好不正常。再说医生一般用药一段时间不见好会叫病人复诊的。

楼主:
 谢谢楼上的各位

网友:
甲醇对眼睛是有毒害作用的,少量即可致盲。

网友:
如果孩子在那一次飞后没有接触过甲醇,一个月后症状仍没有消失,我觉得不是过敏,或至少不是甲醇过敏。一般地讲,过敏的症状在不接触过敏原后,很快就会消失。

首先要把房间内的飞机和油料以及其它和甲醇有关的东西移走。过敏者对微量的过敏原都可能产生过敏反应。开窗通风。

另外,医院都可以做过敏原试验,帮你查出孩子对什么东西过敏。楼上有人说的好,过敏的人是过敏体质,有可能对多种东西过敏。查出过敏原后就要注意避免让他接触这些东西。有的过敏反应可以非常严重,严重者会有生命危险(看见我的图标了吗?邓丽君就死于过敏性哮喘。)。也不要过度紧张,严重者毕竟少数,只是让你不要大意了。一个月没好,不去复查,就是有点儿大意了。

本人花粉过敏。

楼主:
首先要把房间内的飞机和油料以及其它和甲醇有 ...

解决的办法:一、不飞了,二、搞二房,都是很痛苦的 谢谢楼上的回复

网友:
我认为这不是甲醇过敏,而是眼睛本身有问题,想一下在试车的时候是否有砂尘等颗粒随气流进入眼睛,挫伤了角膜或者眼敛,通常孩子们在有异物进入眼睛都喜欢用手揉,很容易进一步扩大损伤。
我有一次就是有颗铁锈进入眼睛,红肿流泪近一个星期,后来到医院医生用仪器检查是铁锈沾在角膜上,冲眼和药物治疗后很快好了,请到医院仔细检查吧,即使是甲醇溅到眼睛里面用水冲洗后一般都不会很严重的。

网友:
我也让甲醇弄到过,不过用水冲洗了就没事了!
记得小时候眼睛也莫名红肿过点药水也没用,后来找了个偏方治好的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小孩自从上个月跟我试了一次车后,眼睛就红肿、有异物感,到医院说是过敏性结膜炎,点了一个月的眼药水也不见好,各位有知道成品油造成的过敏的原因和如何预防吗?谢谢。
现在的关键是油料和飞完的飞机放在 ...

甲醇确实是可以导致过敏的,每个人体质不一样,过敏源也不同。可以这样小小测试一下:
将甲醇用纯净水稀释,然后再手腕处蘸一点(不要多了),如果在5~15分钟内变红、痒、肿等异样就表示真的过敏!
再就是去医院做过敏源检测

吃药是没有办法的,医院一般都是进行脱敏治疗,这个就得去找专科医生。
小孩肌肤敏感,特别是眼部、口腔等。如果小孩只是眼睛红肿、有异物感。建议、一、不用甲醇为燃料。二、或小孩带上潜水镜进行加油操作。加完油洗手。等小孩长大了体质跟上了。好多也会自然脱敏的。

最后祝你小孩早日康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甲醇确实是可以导致过敏的,每个人体质不一样,过敏源也不同。可以这样小小测试一下:
将甲醇用纯净水稀释,然后再手腕处蘸一点(不要多了),如果在5~15分钟内变红、痒、肿等异样就表示真的过敏!
再就是去 ...
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