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40应该接什么电容来防止火花?新人问

楼主(2007-05-23):
虽然问题很简单,但本人新手,没办法

网友:
随便接个0.1u的就行了。有条件就接大点

网友:
独石103 - 104

网友:
用三个吧,一个接电机接头上,另两个一头接外壳。

楼主:
3个的话,用那一种电容,能不能给个图看看怎么接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个的话,用那一种电容,能不能给个图看看怎么接,谢谢

第一次用这个画,画的不好。
电容器为0.1左右的。

网友:
火花基本减少不了多少,加电容主要是可以防止干扰遥控信号的接受,加长遥控距离。

网友:
电机正负极间接1个,正极、负极和外壳间分别再接一个。主要是消干扰,火花是因为刷子和换向器接触产生的,没办法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