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 ESKY 的103A锂电充电池 能同时充7.4 和11.1V的电 ...
请教: ESKY 的103A锂电充电池 能同时充7.4 和11.1V的电池

楼主(2007-05-23):
想问各位兄弟,103A上有7.4V和11.1V的
电池
接口各一个,能同时插上电池充电吗?

网友A:
那怎么可能呢,只能一个一个来。

网友B:
可以冲,后果自负

网友C:
电压高的会把电压低的充炸,两个插头之间没有任何的保护电路,除非两个电池的起始充电电压是一致的,这样就等于是把两个电池并联